楼主(2005-01-05):
请教:已知电流,如何计算电动机的实际输出功率和功率因数呢?

楼主:
一个真实的例子:
1台30KW的电机,实际运行电流36A,而额定电流为59A,用FLUKE测量,得出功率因素为0.79,但是我们用了一台节电器后,节电率竟然高达30%以上(电度表),对此我们深感不解!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节电器,30%是完全可能的,用两种方法可以节电,一种是降压,一种
是把你原来的三角行接法变成星星了

网友A:
如果你对节电感兴趣,你可以发信到ZCG123456789@TOM.COM

楼主:
我们的要求是出力不能降低,该产品使出力下降了3%,但节电率高达33%,不知从原理上怎么说得过去?

从提高功率因数的角度来计算,即使功率因数提高到0.98,负荷不变,电流不过减小了20%,这样如何能得到30%以上的节电率?

网友A:
他是这样的,首先做这些节能,要求你电机在轻载,通常要求在65%以下。我们知道
电机运行时,电流和电压是有相位角的,通常满载时为30度,而轻载时这个角就加大了,
适当地降压,使励磁电流减少(因为轻栽不需要那么多励磁,这是节能的来源),。。。
。。。。。接下去,我不说你也知道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答复,但是我还有些疑问。
当功率因数提高了以后,该相位角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了,而且负荷不变时,电流已经下降了,因此励磁电流已经下降了,这样又如何实现您说的进一步节能呢?

网友A:
降压以后,相位角减少,功率因数提高,这样才能节能啊

网友B(2008-04-17):
请问
谁有空间变频机功率输出模块的图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