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天下是否有人能解S7-400/300的PLC访问密码

楼主(2005-01-05):
敢问天下是否有人能解S7-400/300的PLC访问密码,
是否有人听说过,见过能做这种事的人。

如此说来,此PLC可能是唯一不能被解密的了。
欢迎高人发表意见,穷举方法不在此类

网友A(2005-04-30):
我想到一种硬件方法:

    找到板内的某条线,允许是密码有效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一种硬件方法:

     找到板内的某条线,允许是密码有效线.

找到了吗?

网友C:
我以前找到一个专门解西门子PLC程序的解密软件,效果很好,它能在几秒钟内就把密码给解了,首先要导入一个PLC程序,然后它就能列出被加了密的块,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是解开其中某一个块还是全部都解,它还能让你加密任意的块.但这款软件不能解系统功能块的密码,也就是前面带S的那些块(SFC,SFB等等)

网友D:
什么解密软件,这么好。

网友A(2005-07-05):
我终于能解了
功能块(OB/FB/FC/DB)
另外我还知道上/下载的保护密码破解方法.(由于条件限制,目前相关程序没有编,只能手动)
方法:1条232线,1条485线/3台PC/1块300或400CPU/1条编程线......
其他工作我想就不必说了,这是常识

网友E:
真的可以吗?

网友F:
6楼的朋友,不明白你怎样破上/下载的保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