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5):
哪位大虾从事过磁砖厂的电气自动化工作,能否大致讲讲生产流程、常用设备、主要的控制量等等?

网友A:
你是做了多长时间的了
我才搞了半年

网友B:
瓷砖??还是磁砖??
工艺流程,我不知道~!我去做过修理,一般的问题都在窑炉的炉头和炉尾的地方,
我们这里多数只是个窑炉的工艺,多数工作环境很差,
送原料,搅拌,压制成砖,传送,洗,上釉,(分几种方式)  烘干   出炉~!
大概的就是这些,以前给他们修理的时候,多为变频器和 PLC
没有做过整条的线,不对的地方,谅解!

楼主:
是磁砖厂,就是房屋装修的时候,铺在地板上的那种磁砖。我想了解一下,有可能要做这方面的项目。
第1楼的朋友,请问其主要的控制量有哪些?比如温度还是什么?
我在网上看到窑炉有个“气氛”,有谁知道“气氛”是什么意思?讲讲吧。

网友C:
13339766552
非常精通

网友D:
还原气氛或是氧化气氛

楼主:
楼上的几位,说清楚啊,什么是还原气氛和氧化气氛,该怎么控制〉?

网友E:
我在瓷砖厂干了多年自控,大概工艺流程:矿物原料配料装磨---磨成泥浆并制成粉料---压砖---翻胚--进烘干窑---上釉---进烧成窑--出窑。基本上都是开关量控制,熟悉了就很简单!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我还想请问一下:上述步骤中,每个步骤一般都用的什么控制方式,有哪些主要设备?

我猜想了一下,不知对否,请指正:
矿物原料配料装磨----秤重系统和。。。
磨成泥浆并制成粉料----搅拌器和烘干控制,有模拟量参与
压砖----常规控制
翻胚-----常规控制
进烘干窑----输送控制
上釉----釉料喷射、应该有变频器
进烧成窑-------输送控制,温度PID控制,传感器参与
出窑---------开关量控制

网友F:
我在佛山瓷砖厂做了快10年了,佛山的瓷砖厂全世界最多。

网友G:
我也在佛山干了6年时间,也在5个厂里干过,全部的有关电器方面知识我都清楚(从配电到工艺控制),但是环境都是比较差,喷雾塔(重油供应,直接启动油泵)、球磨机星三角启动(95KW),泥浆搅拌机(直接启动)、压制成型机(一个压机专用系统)砖坯输送带(PLC控制电机输送流程)成型半成型砖烧成滚道窑(柴油油泵供油,PID控制)。
佛山的陶瓷厂都是这样的形式生产的。熟悉PLC和变频器的已经可以了。

楼主:
变频器用的多嘛?主要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上传一个三菱FX2N程序一个

楼主:
上传一个三菱FX2N程序

楼主:
上传一个三菱FX2N程序,终于传上了

[Money=1000][/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