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2500S提供MODBUS?

楼主(2005-01-05):
现有一FX2N PLC 和 GP2500S连接,能否用GP2500S提供MODBUS协议,使上位机能通过触摸屏对PLC数据区进行读写?谢谢!我的E-MAIL:feitianlove@613.com

网友A:
[GP SETUP]----[Mode Settings]----[Option]----选择[INTERNAL 2PORT]
将设置好的程序下传到GP内
即可通过PC来对PLC进行监控
无须PC----PLC的电缆连接

网友A:
还有
程序下载完后在离线状态下进入[PLC SETUP]
将“USE 2PORT MODE/CPU DIRECT MODE”设为“CPU”
好象是这样
我也不太确定
:)

网友B:
上位机通过GP对PLC数据区进行读写,可以采用PROFACE的另一个软件PRO-SERVER,很方便,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