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5):
由一台220V的电机,新绕的。四根线头。
接线后不能运行,需要先转动一下才能转动。
更换电容后没有改变情况;
接线换了几次也没有改变。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两组线圈线头接反的原因

网友B:
接线有误吧,电容也测一下是否好。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D:
绕组有问题

网友E:
小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电容是好的

网友F:
应该是起动绕组的问题 如果线头接反了的话 多少也可以转动的

网友G:
如果电容好,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是不是正转反转都能动?

网友H:
根据你的绕线方式!是不是接线有问题!产生的磁场是不是与你想的一样?另外,起动电容的容量是不是够大?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I:
可能是起动电容的容量不够大。
或者启动线圈与运行线圈相互接反,对换即可。

网友J:
如果电容无问题,一定接线有错和头尾搞错查查吧.

网友K:
本人看法:1.电容好坏,容量大小。2.辅助线圈镶入,接线是否正确。在着就是个方面的问题了。都要考虑到阿!

网友L:
1起动电容的容量?2副绕组接线。依据你的情况更换电容无效,应该是副绕组线圈内头尾接线错误。外部接线如下:主绕组的头直接 L;主绕组的尾与副绕组的尾接在一起之后接N;副绕组的头经电容串联后接L.

网友M:
加大电容容量

网友N:
是不是 绕组 接线有问题 ?原来的绕组形式 是  波绕组 还是 叠绕组
想知道 是不是这个原因 也很简单
看一下  堵转 电流是不是 变大 了 就行了

网友O:
电容有问题

网友P:
仅倒4根接线头是没有用的,必须更改绕组的接线

网友Q:
先测电容

网友R:
先看看电容是不是好的,大小是不是符合.然后再检查启动绕组是否开路或者损坏.如果以上全没有问题,就是启动绕组接线错误

网友S(2005-04-18):
如果电容好,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T(2007-08-12):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想请教下单相电机里应该用什么样的电容使与其串联的线圈中电流相伴提前90度啊?

网友U:
肯定是启动线圈有问题。

网友V:
这个现象我也挨过
电容都释放不出电量怎么能运转呢?

网友W:
相序问题

网友X:
测电压和接线,如果都没问题的话考虑机械故障

网友Y:
为什么不想想机械卡死的厚因呢?比如扫膛.

网友Z:
四根线,两跟一组,先把主绕组,副绕组分出来(电阻大的是运行线圈)然后把电容的两条线接另外一组电阻小的,电源接主绕组就可以启动了!!!!如果是绕组有问题,量下电阻就知道有没有坏了.如果还启动不了就说明你的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