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5):
有关变频调速器的投用能够节能的问题?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客户向我们推荐一电机变频开关柜来代替我们的XJ01的开关柜。

我打开他们的柜子看到,与以前的开关柜不同的是,它没有频敏电阻器等设备,只有交流接触器、自动开关和一些保护元件,但柜子中安装了一台变频调速器。

我们的电机是75KW的,带动一台泵,属于连续运转设备。

网友A:
先试用以下,看看是不是真的?然后在这里发个帖子,谈谈使用的结果。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节能,呵呵,
本来变频柜子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C:
兄弟,有调速用变频器就节能啊,不过你可以到我这里买啊

网友D:
变频节能是肯定的,只是节能的空间有大有小,如果用自动化控制可以多节电,反之节电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用以下,看看是不是真的?然后在这里发个帖子,谈谈使用的结果。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
今天具体问了工艺并进行了记录如下:
HZ:40.14        运行电流:80~90之间变化         运行电压:305v
电机转速:2408(别的不写了)
该电机为90KW上料电机,生产正常的话,基本24小时不停。
以前使用启动柜时,电机电流在150A左右,电压380V左右。

节能的效果大家可以给出计算方法么/
我公司第一次投入该“节能”设备,可是厂家并没有给出节能的技术文章,只说了该产品节能,真晕。
我公司年耗电1.6亿度,是用电大户,那位朋友给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们的产品是节能的,不妨流下联系方式。

网友D:
7楼的朋友
 我公司的变频节能系统可以给你一个方案呀!
 电子邮件联系:wyong1970love@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节能是肯定的,只是节能的空间有大有小,如果用自动化控制可以多节电,反之节电较少。

同意!

网友A:
to  aabb33j:
你的这组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以前的电机电流是150A;电压是380V。现在的是90A;308V。24小时连续运行。省电是明摆着的。
这个数据还不够确切。应该都记录从动力电网来的数据。电压是不变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两种情况下的功率因数如何,再计算年耗电量。

网友F:
我的经验,节电大概在接近50%

网友C:
kdrjl,看到的你的每一个观点以及说话的那种大方气质都是我所欣赏的,7楼的朋友我愿意去你那
做节电项目,如果你的设备是24小时运行而且你的单位有良好的信誉度,我愿意用电效跟你做生意,也就是你不用为设备投入一分钱,而且从使用我们的产品开始你就真正获益.如有兴趣可以发信zcg123456789@TOM.COM

网友C:
to aabb33j,其实要想知道节约多少电,最直观的办法是装电度表,如果按照我们公司的习惯,
我们不会丢弃原来的系统,这样一来有两的确好处
1.节约投入,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还有原来的系统可以用,不至于影响生产.
2.可以有个比较.节能节能,节了多少能,两个状态在同样条件下各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它们的用电量就行了.

网友G:
对于变频器的节能,本人总是有一个疑问:如果机器所要的转速和转矩都不能减少时(恒负载),变频器还能节能么?
变频器除了改变电压和频率,还能做什么?

网友C:
转速不能改变,你就不必装变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aabb33j:
你的这组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以前的电机电流是150A;电压是380V。现在的是90A;308V。24小时连续运行。省电是明摆着的。
这个数据还不够确切。应该都记录从动力电网来的数据。电压是不变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两种情况下的功率因数如何,再计算年耗电量。
[/quote
不好意思,忘记说前提——蒸汽的问题了。
原来的蒸汽压力在5KG,现在的是3.8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aabb33j,其实要想知道节约多少电,最直观的办法是装电度表,如果按照我们公司的习惯,
我们不会丢弃原来的系统,这样一来有两的确好处
1.节约投入,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还有原来的系统可以用,不至于影响生产.
2.可以有个比较.节能节能,节了多少能,两个状态在同样条件下各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它们的用电量就行了.

对于第一条,我公司目前是这样运营的。对于第二条,由于乱七八糟的人为原因,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进行行动。

您的油箱我记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aabb33j:
 你的这组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以前的电机电流是150A;电压是380V。现在的是90A;308V。24小时连续运行。省电是明摆着的。
 这个数据还不够确切。应该都记录从动力电网来的数据。电压是不变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两种情况下的功率因数如何,再计算年耗电量。
[/quote
不好意思,忘记说前提——蒸汽的问题了。
原来的蒸汽压力在5KG,现在的是3.8公斤左右。
这样是改变了工况,有时工况改变了对生产工艺有好处,有时反之,要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网友B(2005-03-17):
不好意思,忘记说前提——蒸汽的问题了。
原来的蒸汽压力在5KG,现在的是3.8公斤左右

以前的电机电流是150A;电压是380V。现在的是90A;308V。24小时连续运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节能的情况就不好说了,不过,起码对你的设备有好处,如果3.8公斤,够用的话,这样起码也不会浪费,不浪费就是节约,呵呵~
节能多少,呵呵,还是给我一个砖头吧

网友I:
我认为提高功率因数也可以做到节能,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是很高的应该大于0.93甚至更高。而普通电机的功率因数只有0.8,有的更低。

网友J:
其实节能是肯定的,但是对于贵公司的电表显示多少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