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5-01-06):
ST400中使用数据显示部件
当数据发生变化时
数据显示也会发生变化
但原数据却不消失
使两组数据重叠在一起
切换画面后再返回该画面才显示正常
重新传程序后问题依然
即使单单使用时间显示部件也会产生该问题
不知各位以前可曾碰到过?
什么原因引起的?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拿st401试了一下,画面只放一keypad input display和numeric display,没出现楼主的说的问题,不知楼主能否把你的程序发我一份看看/

jinbiaoxu22@yahoo.com.cn

网友B(2005-02-13):
引用 楼主:
ST400中使用数据显示部件
当数据发生变化时
数据显示也会发生变化
但原数据却不消失
使两组数据重叠在一起
切换画面后再返回该画面才显示正常
重新传程序后问题依然
即使单单使用时间显示部件也会产生该问题
不知各位以前可曾碰到过?
什么原因引起的?
该如何解决?

你应该是有重叠物件才有此显示现象发生,看看您是否有背景图片或是物件,要避开这些元件应该就能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