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6):
三台水泵,要求按压力大小调节速度。方案是顺序启动,当第一台变频调到最大仍不能满足时将该台切到工频(普通直接运行方式),变频器这时去启动第二台泵。以此类推,降速也类似。有人告诉我当变频切到工频时会有危险,理由是可能因为变频器频率和工频频率相位角产生较大电流冲击导致主断路器跳闸。我认为当切除时留有时间间隔是不会有问题的(先断开变频输出侧接触器,再接通直接工频侧接触器,虽有暂时断电时间,但不会出现停机直接启动的电流冲击)。各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你说得很对,可以的。你的三台电机都是多大功率的?能不能把你的使用结果发表在这个帖子里。作为这个题目的最后总结性发言。

网友B: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对于55KW以下可能问题不大,但对于大功率就有问题,冲击很大,
有说可以装同期表,但要使变频器与工频同步也是件困难的事,还有跟什么负载还有一定的关系,我也想不出一个普遍性的方法,这个问题真植得大家讨论

楼主:
电机是三台30kW的,一台MM430变频器。楼上大哥说变频频率和工频同步,可我不需要同步呀,也就是先断开变频出线再合上工频出线,并不出现使二者同时加载到电机上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在断开变频器出线接触器时电机上的反电动势会不会对接着加载的工频电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

网友C:
剩磁产生的电动势肯定是有的,从变频器断开后高速旋转的电动机已相当于发电机。听人说大电机的切换电流还是挺大的

网友D:
我也听说过,还没做大于37KW的,电流很大,还容易烧变频器。好像还有一个问题,电机功率大了,断电时接触器的触头还会拉出电弧,如果工频和变频同时切换,变频器频率和工频频率相位角产生电流是不是类似短路?但是如果间隙时间太长(至少也要等电弧灭吧),带负载的电机转速会降到多少?再启动时会有多大电流?会不会失去切换的意义?(这个好像只能靠经验),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我已经查阅过MM430使用手册了,有这种应用的说明。但问题又来了,手册中这样的切换图例中有隔离器件,位于变频器进线侧,不知隔离器是何种隔离器?刚才打电话到西门子办事处,几然听到一声“拜拜”后挂了。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又来了。我记得此议题已经讨论n次了,还是老调重弹的争论。

不错,因为许多的同行哥们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总是将信将疑的。再加上有些人的“技术炒作”,就给这种恒压供水的方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了。哈哈。

想过没有?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不比断了电的旋转电机的剩磁还要恶劣?工频与电机频率差的更远了。都可以平稳的过渡到工频嘛。看过没有?“电气工程师手册”专门讲了大功率的电机向工频转换的方法。楼主的方案乃成熟方案呀。

随着控制领域的技术进步,实现“无缝”转换是可能的,但是不应该以“无缝”转换的技术来否定有缝转换的传统方法呀?尤其是用一些可怕的技术现象,吓唬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在gongkong网上就看到了别人在用上述所说的理由来吓唬我。现在是没有这种机会,否则我会用事实说话的。

希望楼主“信念坚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设计方案,然后回来发帖公布。30kw更是没有问题的。

期待。

网友E:
楼组的担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转换时电机脱离变频器:这是最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首先是要确保变频器的安全.在一般的生产线上是允许紧急停车的,可参照这个方案关闭变频器.这个方案在变频器的使用说明里有详细的封锁过程描述,除去特殊原因,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紧急停车就损坏变频器,所以不必担心,如实在不放心,将变频器的耐压等级提高一个档次更安全,因为封锁时瞬时过电压是不可避免的.
2.接同接触器时的暂短火花不是问题,这时候的接通条件与星--三角转换是类视的但比星--三角转换时的物理过渡条件要好的多.所谓剩磁好像理解反了,他是有利于过渡过程的.更不必担心.
3.关于接触器重载切换问题主要是选型要稍加注意注意,但有一个例子可以使人放心,起重机设备大量的在重载情况下频繁起停,转换方向,也工作的很好.

网友F:
任工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1、根本不用担心电机在脱离变频器时会拉弧,因为具体过程是先让变频器自有停车,然后才将接触器断开。
2、也不用担心再启动时电流过大,因为这时电机的速度都已经接近额定转速了,比从静止开始启动电流小的多。
3、动作顺序:变频器自由停车、延时50ms、切断连变频器的接触器、延时50ms、投入连工频的接触器。50ms可以加长一些,但最好不要比这个短。
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网友B:
各位朋友。变频器的切换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跟软启动是不一样的,软启动不存在相序问题,而变频器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影响不在对变频器,而是对电机及与之相联的电气,比如
空开,以及接触器,造成的影响也是随机的,因为相序差也是随机的,不过楼主的37KW是没有问题的,爱怎么切都没问题。

网友A:
to  1370577326:你的提示很好。在做楼主所述的这种转换的时候要注意电机与工频的相序一致。这是一个技巧问题,也是这种控制的特殊性问题。但并不是那么的可怕、那么的不可及。
我还是说,“有缝”转换,不可能没有合闸瞬间的电流冲击,但是掌握住电机的运行特性,就像斑竹yanli7234诉述,有什么问题吗?将电流冲击的值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值以下不就可以了吗?就算因为剩磁造成运行中的电机会产生发电状态,但是合闸瞬间的条件是人控制的,不给电机在此时此刻产生发电的机会不就行了吗?而且是不难做到的。
哎,真遗憾,我怎么就碰不到这种恒压供水系统项目的“表现”的机会呢?嘻嘻。

网友B:
象kdrji说的那样,对于大功率启动转换(如55KW以上),还是再装一台软启动器吧,专门用与启动转换,这是最稳妥的,我还想问问kdrjl,你主要做那些系统,知识属于全人类,不要保留啊

网友A:
我的行业在内燃机测试技术,比如内燃机(包括汽油机、柴油机、混合动力机)、整车及相关零部件的检测系统和检测设备。利用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可以对上述的产品进行性能、质量的技术指标测试与评价。听说过电力测功机系统吗?那是我们的主打产品。这个行业太专,所以许多的人都很少听说,不具有普遍性。但是电机制造行业的应该知道测功机系统,因为出产试验、形式实验、开发实验都要用到这个东西,它是专门测试旋转形式的动力设备的。

网友F:
任工可不是保守的人,我就是在任工的指点下从0开始的。我们公司的那些变频器问题都是任工电话里指点的好,才调试成功的。不知道任工的电话费每月要多少?永远的感谢任工。

网友G:
我在想:
在降速时,就算是变频器成功的切换回到所要降速的电机上,但是水泵的惯性不是很大,到变频器寻到频率再运行时,电机怕早已停了!

楼主:
讨论很热烈,真感动。不过我又想起了前不久做的一个项目,是个水泥厂工程,我们做监控系统:一台大约是55kW的选粉机,做工部件所处环境是个风管。当风机先启动时会在风力带动下将选粉机自由运行起来,当然是低于额定转速了,一段时间后启动选粉机(该选粉机以ABB变频器拖动调速),大约5秒后变频器故障停车,有几次引起主空开跳闸。但是,如果先不启动风机,让选粉机在静止态启动则不会出现问题。各位,我想问题和前面的帖子是同一类,请解释。(变频器故障大约是DC过流之类,由于我们不负责该设备的调试加上时间紧张,我没有记清变频故障信息。)

网友H:
很简单,你做变频停车延时,停车后延时一秒启动工频.
你分析很有道你.    呵呵

网友I:
转自 工控与变频网

基于PLC的新型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系统
张福科 吴艳齐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44所

摘要:介绍了一种替代水塔供水的基于PLC的恒压供水系统的构成和工作原理。系统采用变频调速方式自动调节水泵电机转速或加、减泵。改变以往“先启后停”方式,自动完成泵组软启动及无冲击切换,使水压平稳过渡。变频器故障时系统仍可运行,保证不间断供水。系统断电恢复后可自启动。采用硬件/软件备用及钟控功能,使各泵进行轮休,延长了设备的机械使用寿命。

0 引言
随着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饮用水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已逐渐取代原有的水塔供水系统,广泛应用于多层住宅小区生活消防供水系统。然而,由于新系统多会继续使用原有系统的部分旧设备(如水泵),在对原有供水系统进行变频改造的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在理论上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文介绍的变频控制恒压供水系统,是在对一个典型的水塔供水系统的技术改造实践中,根据尽量保留原有设备的原则设计的,该系统很好的解决了旧设备需要频繁检修的问题,既体现了变频控制恒压供水的技术优势,同时有效的节省了资金。

1 系统介绍
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原理如图1所示,它主要是由PLC、变频器、PID调节器、TC时间控制器、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动力控制线路以及4台水泵等组成。用户通过控制柜面板上的指示灯和按钮、转换开关来了解和控制系统的运行。

通过安装在出水管网上的压力传感器,把出口压力信号变成4-20mA的标准信号送入PID调节器,经运算与给定压力参数进行比较,得出一调节参数,送给变频器,由变频器控制水泵的转速,调节系统供水量,使供水系统管网中的压力保持在给定压力上;当用水量超过一台泵的供水量时,通过PLC控制器加泵。根据用水量的大小由PLC控制工作泵数量的增减及变频器对水泵的调速,实现恒压供水。当供水负载变化时,输入电机的电压和频率也随之变化,这样就构成了以设定压力为基准的闭环控制系统。

图1 恒压供水系统原理图

同时系统配备的时间控制器和PID控制器,使其具有定时换泵运行功能(即钟控功能,由时间控制器实现)和双工作压力设定功能(PID控制器和时间控制器实现)。此外,系统还设有多种保护功能,尤其是硬件/软件备用水泵功能,充分保证了水泵的及时维修和系统的正常供水。

正常情况(无泵检修)时,各泵的运行顺序为1#,2#,3#,4#。

2 工作原理
2.1 运行方式
该系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运行方式:
⑴. 手动运行
按下按钮启动或停止水泵,可根据需要分别控制1#-4#泵的启停。该方式主要供检修及变频器故障时用。
⑵. 自动运行
合上自动开关后,1#泵电机通电,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Hz上升,同时PID调节器接收到自压力传感器的标准信号,经运算与给定压力参数进行比较,将调节参数送给变频器,如压力不够,则频率上升到50Hz,1#泵由变频切换为工频,启2#变频,变频器逐渐上升频率至给定值,加泵依次类推;如用水量减小,从先启的泵开始减,同时根据PID调节器给的调节参数使系统平稳运行。

若有电源瞬时停电的情况,则系统停机;待电源恢复正常后,系统自动恢复运行,然后按自动运行方式启动1#泵变频,直至在给定水压值上稳定运行。

变频自动功能是该系统最基本的功能,系统自动完成对多台泵软起动、停止、循环变频的全部操作过程。

2.2 故障处理
2.2.1 故障报警
当出现缺相、变频器故障、液位下限、超压、差压等情况时,系统皆能发出声响报警信号;特别是当出现缺相、变频器故障、液位下限、超压时,系统还会自动停机,并发出声响报警信号,通知维修人员前来维修。此外,变频器故障时,系统自动停机,此时可切换至手动方式保证系统不间断供水。

2.2.2 水泵检修
为维护和检修水泵,要求在系统正常供水状态下,在一段时间间隔内使某一台水泵停运,系统设有水泵强制备用功能(硬件备用),可随意备用某一台水泵,同时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为了使水泵进行轮休,系统还设有软件备用功能(钟控功能,由时间控制器实现),工作泵与备用N泵具有周期定时切换功能,周期间隔由时间控制器设定:1小时每次~96小时每次连续可调。

3 PLC控制系统
该系统采用的是欧姆龙可编程序控制器SYSMAC CPM2A系列,I/O点数为60点,PLC编程采用OMRON CX-Programmer,它是Omron PLC的32位视窗软件支持工具,提供完整的编程环境,可进行离线编程和在线连接和调试,并能实现梯形图与语句表的相互转换。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性价比,该系统采用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来控制电机的启停、定时切换、软起动、循环变频及故障的报警等,而电机转速、水压量等模拟量则由PID调节器和变频器来控制。

泵组的切换示意图如图2。开始时,若硬件、软件皆无备用(两者同时有效时硬件优先),1#泵变频启动,转速从0开始随频率上升,如变频器频率到达50Hz而此时水压还在下限值,延时一段时间(避免由于干扰而引起误动作)后,1#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同时变频器频率由50Hz滑停至0Hz,2#泵变频启动,如水压仍不满足,则依次启动3#、4#泵,泵的切换过程同上;若开始时1#泵备用,则直接启2#变频,转速从0开始随频率上升,如变频器频率到达50Hz而此时水压还在下限值,延时一段时间后,2#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同时变频器频率由50Hz滑停至0Hz,3#泵变频启动,如水压仍不满足,则启动4#泵,泵的切换过程同上;若1#、2#泵都备用,则直接启3#变频,具体泵的切换过程与上述类同。

同样,若3台泵(假设为1#、2#和3#)运行时,3#泵变频运行降到0Hz,此时水压仍处于上限值,则延时一段时间后使1#泵停止,变频器频率从0Hz迅速上升,若此后水压仍处于上限值,则延时一段时间后使2#泵停止。这样的切换过程,有效地减少泵的频繁启停,同时在实际管网对水压波动做出反应之前,由变频器迅速调节,使水压平稳过渡,从而有效的避免了高楼用户短时间停水的情况发生。

以往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在水压高时,通常是采用停变频泵,再将变频器以工频运行方式切换到正在以工频运行的泵上进行调节。这种切换的方式理论上要比直接切工频的方式先进,但其容易引起泵组的频繁启停,从而减少设备的使用寿命。而在该系统中,直接停工频泵,同时由变频器迅速调节,只要参数设置合适,即可实现泵组的无冲击切换,使水压过渡平稳,有效的防止了水压的大范围波动及水压太低时的短时缺水现象,提高了供水品质。

4 注意事项
要使系统稳定的运行,有几个参数需特别注意:
⑴. 变频转工频开关切换时间TMC
设置TMC是为了确保在加泵时,泵由变频转为工频的过程中,同一台泵的变频运行和工频运行各自对应的交流接触器不会同时吸合而损坏变频器,同时为了避免工频启动时启动电流过大而对电网产生的冲击,所以在允许范围内TMC必须尽可能的小。

⑵. 上下限频率持续时间TH和TL
变频器运行的频率随管网用水量增大而升高,本系统以变频器运行的频率是否达到上限(下限)、并保持一定的时间为依据来判断是否加泵(减泵),这个判断的时间就是TH(TL)。如果设定值过大,系统就不能迅速的对管网用水量的变化做出反应;如果设定值过小,管网用水量的变化时就很可能引起频繁的加减泵动作;两种情况下都会影响恒压供水的质量。

5 结束语
在供水系统中采用变频调速运行方式,系统可根据实际设定水压自动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或加减泵,使供水系统管网中的压力保持在给定值,以求最大限度的节能、节水、节地、节资,并使系统处于可靠运行的状态,实现恒压供水;减泵时采用“先启先停”的切换方式,相对于“先启后停”方式,更能确保各泵使用平均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针对所用四台泵均已使用多年、需要定期进行检修的实际情况,增加了硬件/软件备用功能,有效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压力闭环控制,系统用水量任何变化均能使供水管网的服务压力保持给定,大大提高了供水品质;变频器故障后仍能保障不间断供水,同时实现故障消除后自启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目前该系统已投入使用,效果明显。

参考文献
1 OMRON可编程序控制器CPM2A操作手册
2 OMRON可编程序控制器CPM1/CPM1A/CPM2A/CPM2C/SRM1(-V2)编程手册

2004-4-26

网友I:
转自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技术应用

DANFOSS软启动器在低压大功率水库泵站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DANFOSS Soft Starter in High Power Low Voltage Reservoir Pump Work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泵站管理所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摘要: 本文介绍了软启动器在低压大功率水库泵站中的应用,给出了系统电气原理图,软启动器主要参数设定值,一台软启动器驱动多台电机软起软停的解决办法及调试中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oft starter in high power low voltage reservoir pump station, draw the system electric schematic, list the main setting value of Soft Starter's parameter. It also explores the method of multi-motors driving,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debug.
关键词: 城市供水 水泵 软启动器 软启动 软停止

一、 引言:
  城市供水系统的水库泵站一般都配备大功率水库泵及增压泵若干台,其良好稳定运行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带来可靠的保证。目前,很多现有设备已经趋于老化,日常维修工作量大,控制原理也较为落后。如何在不增加大量投资的前提下对现有设备进行合理改造,以发挥最高的工作效能,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上海自来水公司市北泵站管理所下属真北泵站共有三台280kW增压泵和三台280kW水库泵。均采用自耦启动柜进行启动,启动电流大,并且随着设备的长期使用,开关元件及出水阀门的损耗比较严重。为了降低运行成本,减少设备损耗,提高管理水平,决定采用PLC自动控制系统和电机软启动器对原设备进行改造。

二、 工作原理及改造方案:

1. 控制原理
  电机启动器决定使用软启动器。软启动器的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输出电压。因此,软启动器从本质上是一种能够自动控制的降压启动器,由于能够任意调节输出电压,作电流闭环控制,因而比传统的降压启动方式(如串电阻启动,自耦变压器启动等)有更多优点。例如满载启动风机水泵等变转矩负载、实现电机软停止、应用于水泵能完全消除水锤效应等。
  目前,国内外的电机软启动器控制系统一般都采用1台软启动器配1台电机的控制方案,为了节省投资,经过多方论证,并且与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的技术专家一起进行了模拟试验,最终决定采用1台软启动器带多台电机的方案。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设备无故障连续运行,对原自耦启动柜进行了改造,保留原来自耦启动的全部功能,并且利用原自耦柜中的运行接触器,作为软启动器的旁路接触器,在软启动器启动完毕后将其旁路,以便软启动器可以继续控制其他的电机。软停止控制策略则正好相反,首先要将原自耦柜中的运行接触器断开,电机切换到由软启动器控制,然后启动软启动器的软停止功能,逐渐减小输出电压,将电机慢慢停下来,最后软启动器退出,等待接受下一个启动或停止操作。

2. 系统组成框图:
  图2为单路进线的主回路接线图
  3.2 软启动器选型:
选用丹麦丹佛斯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MCD3000型工业软启动器,该产品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 有专用的旁路接线端子,在旁路时还有电流监控,能作过载保护;
2. 丹佛斯软启动器有1带多的专有功能,特别适用于此次改造;
3. 丹佛斯软启动器有内置的软停止功能;
4. 丹佛斯软启动器是真正的恒电流闭环控制,能以设定的启动电流值作最快速的启动,启动完成的逻辑判别也更合理。
水泵电机型号为JS137-6,280kW,493A,983rpm。泵站由两路高压进线供电,每路带3台电机。因此决定采用2台300 kW软启动器(型号为MCD3300),每路电源接1台软启动器,每台软启动器负责3台电机的软启动和软停止。其启动控制原理请见图3,启动时完全为电流闭环控制,等到电机加速至额定转速时,电流也降至额定电流,可控硅完全开足,最后软启动器发出运行信号。

图3

三、参数设置

参数号 参数含义 设定值 说明
1 电机满载电流 493 A  电机额定电流值
2 电流极限值 330 %  恒流启动设定值
3 初始电流 300 %
5 软停止过度时间 10 S 软停止设定值
9 瞬时过载跳闸点 450 %
10 启动时间过长保护  15 S
12 三相不平衡保护的延时 60 S
13 欠流保护延时  60 S
15 再启动延时 1 S  允许频繁操作
其余    按出厂值

图2

3. 主要设备选型:
  供水系统关系到千家万户,系统的设计和设备的选型要考虑其可靠性以及产品制造商的资信,使系统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但同时又要兼顾系统的经济性,因此在设备的配备上对主要关键性设备尽可能选用国内外优质产品,对一些不影响系统性能及可靠性的辅助设备,可选用价廉物美的产品,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性价比。
3.1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选型
  PLC是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选型的时候除了要满足以上要求之外,还要考虑到今后的维护和扩展以及与其他泵站保持统一的通讯接口,为今后连接上位机监控做好准备等。综合考虑之后,决定采用ROCKWELL的SLC500系列PLC。

四、 程序设计
  采用ROCKWELL公司的RSLOGIX500编程软件,程序框图如下:

图4

五、 安装调试注意事项:
  现场安装和调试是在不影响整个泵站正常供水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事前一定要制订详细的施工计划,要求工程公司具备:
   - 有强大的技术实力
   - 有能力协调大量的材料,设备定货,运输和进货等问题
   - 有相应工程的设计,施工经验
   - 有良好的管理制度
  这次施工就是在与调度充分协调之后,逐泵进行的。调试时也是如此,先选在某一路电源上的3台泵都不用的时候,对这一路的软启动器进行调试;再选择被控制的水泵,将被选中的水泵的出水阀完全关闭,以勉调试工作影响管网;然后开始正式调试动作,注意这时水泵是在打闷水,运行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分钟;等这些调试工作都顺利通过之后,就可以打开出水阀,作满载软启动软停止试验了,这时因为是满载所以软启动的时间会比空载时的长,因此软启动器的参数设置要有一定的余量;最后通过试验,总结数据,得出最佳的控制方式和控制参数,就可以投入试运营了。
  另外低压大功率电机的配电较为紧凑,因此多数调试要尽量在模拟条件下完成,以减少正式调试时的故障机会。
六、 运行效果及意义:
  此套控制系统目前已经在真北泵站正式投入运行。六台水泵的出水阀门完全打开,通常情况下对他们不再进行操作。软启动器启动电流设为330%,启动时间约为5-6秒,供电系统承受的启动冲击电流与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时的相仿;软停止时电流最大不超过170%,软停止时间约7秒,对止回阀没有任何冲击。系统从投入使用至今运行正常。
此系统的成功应用,将对今后城市供水系统的增压泵站和水库泵站设计和改造带来非常深远的意义:
1. 由于使用软启动器已能实现水泵电机的满载启动和软停止,水泵的出水阀门可以完全取消;
2. 大功率软启动器"一带多"取得成功应用,使得今后多泵泵站电机启动控制系统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3. 软启动器本身具有电压及电流保护功能,并有内在的零电流开关特性,使得电动机的保护得到了加强,同时大大减少了接触器的损耗;
4. 此类系统因为有PLC作为主控制器,以后可以进一步扩展功能。

七、 结束语:

 由于采用了先进的PLC和电机软启动器,使得原先的电气控制得到了成功改造,整个泵站的电气控制和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国内外电力电子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自动化控制理论的不断发展,相信今后将会有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出现。
  此文谨供同行参考,指正,如有不详之处欢迎与我们接洽联系。

八、 参考文献:
[1]. 《电气自动化原理》,陈伯时;
[2]. 《MCD3000用户手册》,丹麦丹佛斯有限公司

网友A:
TO  fuforever121:
我已经给你的文章加“钻石”了。能不能把图也贴上来?那可就十全十美了。期盼呀。

网友A:
瞩目的转换怎么不提?看来连转换技巧也没有?

网友J:
我说两句:
首选,顶楼的观点我不赞同。因为先停变频后启工频表面看有可能转速接近额定,但实际大电流冲击不是看你当时转速,而是看当时工频投入时的相位,相位巧合或接近启动电流是比较小,但相反是有较大冲击的,而且电机功率越大冲击相应越大。

网友A:
fuforever121  文章是不是真的?如果是,yangboran的“我来说两句”里涉及的问题,怎么解决?还是“相位说”危言耸听?
我相信fuforever121  文章是真的,我认为“相位说”的解决方案是“窗户纸”。

网友F:
我个人认为“相位说”并不存在。因为电机在变频器退出、接触器没有投入之前,根本就没有回路,所以电机并没有把电发出,只是在发电状态,而接触器投入瞬间,电机应该还需要一个磁化时间,所以此时电流冲击应该不是很大。这和发电机并网不是很一样。

网友J:
再学习一下交流电机原理:实践是检验实际情况的唯一标准,别光认为。

网友A:
YANLI7234说的有道理呀。“相位说”应该是主观的意念,或者说是对一个物理现象的解释的理论偏差。

理论上断了电并旋转的电机有一个时间常数,他与切入工频的时间常数有一个配合的关系,只要延时得当,切入工频既是安全的,并没有什么相位之说。

希望提出“相位说”的大侠,能不能提示这一说法的出处。非常感谢。

网友K:
我是一头雾水,学习的羊

网友L(2005-03-17):
大家好.看到各位的討論後.小弟一點點工作上的經驗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小弟目前是在一家製造車用發電機工廠上班.據我各人所知發電機由轉子激供電激磁後.造成磁場切割(因轉子供電後在轉子鐵心產生n s極)經定子導磁後在銅線上產生感應電壓.
但轉子斷電後(自由運轉狀態)有剩磁但其磁力也無法提供給定子裡的銅線足夠的能量發電就算有也克服不了經過整流二極管的0.7壓降
小弟不才發電機跟電動機之間轉子定子相反一個是動能+小電能產生大電能(發電機)轉子激磁
一個是電能產生動能(馬達)定子激磁
就算馬達斷電產生的剩磁像發電機一樣那電壓跟電流到底是會有多大?
ps請教工頻是指使用電壓嘛??

网友A:
回复:allenshin
你说的工频,一般是指的电源供电频率。在中国大陆,工频=50Hz。你用繁体字,我看着有点费劲。

网友M:
没事的啦,随便切,不用延时也行,就等于瞬间断下电

网友N(2005-07-12):
实际使用中变频切切工频的确可能出现问题,不是简单延时就可以解决的。

我弄的一个工点,电机功率225kW,回路空开630A,电源断路器1600A。变频转工频切换电路互锁没有问题。但切换时出现不定期地顶总开关。一般是三次里总有一次会切在换的时候顶掉总开关。

本回路的开关倒是不跳,郁闷!

因为网上查到的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最后解决只能是笨办法:

固定调节(当然可以手动设定成调节任何一台),需要投入的时候用其它的办法投入新的机组。

失败。

网友O:
固定变频调节(当然可以手动设定成调节任何一台),工频启动另一台同时(或稍微延时)变频器回最小,当变频又到最大时再工频启动另一台————。减小时按反向执行。
采用该方法同样能稳定调节。同时更简单。

网友A:
嘿嘿,楼上的说得没错,这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就是固定一个调频,其他的作为有级的切投调整。这是我目睹了西门子的一个典型推荐恒压供水方案知道的。哎,好奇心让我对恒压供水的控制这么感兴趣呀。真想尝试一下那些说顶闸的是怎么一回事。电机的剩磁就不能处理掉吗?总是不太相信。关键是我没有机会证实这些东西。郁闷。

网友P:
还是35楼的办法好,别的办法经常有烧变频器的,嘿嘿

网友Q:
对水厂的出厂水离心泵而言,由于惯性不大,电机掉电后,水泵很快停下当然,如果是变频自由停,由于变频一般设定在多少秒内停,此时水泵是慢慢停下,不会引起水锤现象。我一直都怀疑这个转换的成功率。
另外,软起动器的旁路运行是可行的,切换也是可行的,跟变频原理不一样。可控硅或者是IGBT器件导通完后,与电源的相位就差了个他本身的阻抗角,这个角度是固定的。
但是变频是先整流,再逆变,他的输出与电源的相位差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切换的时候就要考虑电流的影响了,这种情况有可能比直接起动的起动电流还大。为什么?要考虑到非周期分量的影响。(这个电流是指变频转到工频的电流)。而且,对大电机而言,转到工频后,你的电路保护系统还要完整,因为此时没有了变频的完善保护功能!热继,空开,空开的整定电流也是个麻烦问题,至少要选电动机型的。12倍热脱扣电流。如果机械设备不能承受电动冲击力,还得加上软起动器。
说得不合理之处,请指正。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上的发言。我最喜欢看这种原创贴子。对一个问题,通过个人的思维加工说出来,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分析。这是一种认真地、积极的、真诚的交流。敢于原创,也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力。加钻支持!

网友R(2005-08-11):
不知道任工是那里的,可否告之。

网友S:
我觉得楼主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最好使用plc控制变频器和接触器,才能可靠切换

网友T:
我们用的方法和楼主一样,每出现问题。但功率<37kW。

网友U:
看了这么多 我也来说两句。 正好我们也在做一个中央空调的节能项目,和恒压供水类似。遇到的是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切换的时候电流过大。稍小的22、30KW的电机还没什么问题,到45和55KW以上变频切工频时候问题就来了。空开我们选的是100和125A的,能承受10倍电流才跳闸的,但是一到切换的时候空开就跳,也是通过延时切换才解决问题。问过很多人都说是相位问题。想请教达人,这个延时应该如何设定,太短要跳闸,太长电机就索性停了。

网友V:
djccy说的没错,切换时电机已接近不动,我有做过220KW的电机,不管延时多少总会有问题,所以空开或接触器等有没有问题就得看他们能否允许满载直接启动

网友V:
我也想问一下:
SIEMENS的430的不是有旁路功能吗?难道不能通过它直接切换吗?
我原来用的是ACS600,没有这法子

网友W(2005-09-21):
顶啊顶啊顶啊,好东西不要沉底

网友X(2005-12-02):
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采用一个同步器,使切工频时与变频输出同频同相,电流冲击近似为0,可切110KW以上的电机,有需要者可与我联系.QQ123406346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采用一个同步器,使切工频时与变频输出同频同相,电流冲击近似为0,可切110KW以上的电机,有需要者可与我联系.QQ123406346
是鉴幅鉴相控制器吧?听说 ,过但没用过

网友Z:
明白一点大家的意思了
我还是建议用软启动,省钱——安全

网友AA:
那是可行的.用PLC作为控制,当第一台泵不够用时,将变频器从第一台上切掉,变频器停车,第一台接入工频电源,变频器启动第二台泵.这时第一台电机的启动电流也不会很大,因为它的速度没有完全降下来,不会产生冲击电流.但将第一台泵接入工频的时间要把握好,不要太长

网友AB:
“三台水泵,要求按压力大小调节速度。方案是顺序启动,当第一台变频调到最大仍不能满足时将该台切到工频(普通直接运行方式),变频器这时去启动第二台泵。”
我怎么感觉“方案”有问题,象这种运行方式,只需给一台泵配变频,2台工频。

网友AC(2006-06-18):
讨论很激烈,顶吧

网友AD(2007-07-11):
我们公司用的就4台45KW,用一个MM430启动,毛病多

网友AE:
可不可以在需要切换时让变频器以工频运行,效果不是一样吗?

网友AF:
30LW电机为什么不直接用星三角启动呢?当变频50HZ运行时压力不足,就在用星三角启动工频启动另外一台泵

网友AG(2008-10-09):
可以用PLC编程做一个实验控制变频器切换频率及时间为了防止冲击在交流侧加电抗器变频器加直流电抗器

网友AH:
恒压供水
使用ACS800变频器+RSYC同步板卡+PLC即可实现

网友AI(2009-07-17):
本人这段时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市场调研工作,长期以来人们所使用的切换方法大都是接触器直接切,导致电动机经常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诱发电动机保护动作使切换失败。究其原因,是人们忽视了电源的切换是必须遵循交流电机的同期(或同步)三准则,即必须在变频电源与电网工频电源的电压、频率相近时捕捉两电源电压相角差为零的瞬间完成电源切换,其中关键问题是相角差。而当前普遍流行的切换方式却忽视了最重要的相角差条件,这是损害电机的重要原因。因为本公司一直致力于电源同期装置开发,有这方面技术优势。现有一款专利产品,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说明书可以百度“SID-2AM”。本人姓李,电话:13823367149,QQ:674602224,期待着诸位的批评指教,谢谢!

网友AJ:
如果用3台变频器就没那么麻烦了

网友AK:
这样的贴子真是很生命力呀,大家都在讨论,只是谁也不敢做呢!

网友AL:
愣是盖了那么多层,看都看的我累死了

楼主(2012-05-19):
很久没做技术工作了,今天因为无聊登录才发现以前发的帖子几然引起这么多的回复,非常抱歉一直没有关注后续,我感到脸红了。
我写一下后续,算是做个了断。
05年提问的问题我已经调试通过了,不过是否恰当则不然。我是这样的(凭回忆了):变频启动任一台水泵,出现切换条件时是先发指令停变频器,检测变频停机状态信号,检测到停机状态信号后延时0.5秒(这期间不能跳开变频出线侧的接触器),延时到后跳开变频出线侧接触器,然后接通工频旁路接触器完成切换。接着变频器接通另一台水泵进行正常调频启动。
我是这样自做的,没有出线问题,不过多年后想想也许是运气问题,电机功率才30kW,另外我之后没有负责该工程的后续服务了,公司也没有反馈。(这个项目比较搞笑,公司内部结构调整,直到甲方传真给我们要求到货进场相关领导才意识到公司把这个合同忘了,呵呵。用了三天时间设计装盘同步进行,我被从另一个工地调回负责现场调试。配套的是西门子变频器和GE的PLC,记得我是现阅读GE说明书的。最头疼的是现场改控制柜接线把我搞得哪个累啊。)
现在回头总结下。变频切工频确实存在相位问题,这和发电机并网类似。先停变频并不是直接断开变频出口侧接触器,而是让变频从输出电流状态切换到不输出电流状态,这个和使用的变频器特性有关系,比如如果使用的是ABB风机泵类变频器则不需要,因为它不检测负载是否是电感负载。怎样从变频安全切工频?我也没有好办法。
对于这种运用,我想好的方法是像帖子中yktc和jjyyll说的那样,固定调节一台水泵。(请查阅两位的具体说明34楼和52楼)
当时我们还被甲方提出的一个要求束缚,就是需要做到三台水泵在一段运行周期内运行时间基本一致,不要出现机械磨损某台严重而其他台基本没有磨损。
西门子变频器个人感觉没有ABB的简单实用,太多端子复定义,太多功能面向用户了,反而让用户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