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5-01-06):
请教各位plc前辈:
       我是plc初学者,在此向各位请教两个问题。
      1 、plc 8点的输入模块是不是指该模块的输入映像存储器的点数,一只开关量输入模块是否就是只对应着一个开关量信号的输入?
      2、下面的编程指令中,地址00000和数据00000是否指的同一对象?
        地址          指令助记符       数据
    00000           LD NOT          00000
    00001           AND NOT        00001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懂 。

网友B:
有点晕! 一般 PLC的价钱 和 点数是 成正比 的!
往往 也用点数 使用电源  来区分扩展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