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问题,大家做

楼主(2005-01-06):
两台变频器同时供水,泵的扬程为30米,实际需要压力为0.2Mpa,我把一台变频器
设定在固定35HZ运行,另外一台根据压力用与补充,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原来系统是
两台泵,一开一备的,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节能
(一点小常识:流量跟转速成正比,压力跟转速平方成正比,轴功率跟扎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A:
能节能吗

网友B:
我觉得用一台变频器就行。如果客户要两台你就多赚点。

网友C:
题目出的好。值得一议。

能量守恒在这里怎么解释?不会弄出能发电的方案来吧?

网友D:
我搬个板凳。

网友E:
我觉得原来一台泵运行节能,转两台泵不经济.最好两种工况用电能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同意大家的意见

楼主:
节能肯定节能,举个例子,一台30KW的电机,如果泵的扬程为30米,而实际用水压力为
0.15MPa,假设原来的流量为Q,转速为n,输出功率为P,分两台运行,每台只须提供流量1/2Q,那么转速也只须1/2n,而轴输出功率为1/8P(因为轴输出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
那么两台电机的功率就只有1/4P,当然简单这样计算是有问题的,因为转速为1/2时,压力
就只有1/4了,对于上面的问题,压力输出只有3*1/4=0.75Kg/cm2,所以要提高转速,到多少呢,对上面的题目,可以计算,应该是0.7n,这样可以满足压力要求,那么这个时候(0.7n),轴输出功率为0.34P,两台就是0.68P,所以理论节电为32%,如果两台再合理
运行的话,节电率更高。

楼主:
kdrjl,我很喜欢就这问题与你讨论,其实他的能量损耗在空载和管路截流上,一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的电源是12V,而你只用6V,好吧,加个电阻降压吧,显然这个电阻要耗能,不知道这个解释是否合理。kdrjl,你是专家,很多问题要向你请教,希望成为你的朋友。

网友C:
to  1370577326:
我已经注意到了你的发言。并感谢你的讨论和奉献。谢谢。
另外,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在论坛里,没有什么专家,用不着对谁客气,大家彼此平等讨论问题,交流嘛。千万不要给自己戴上紧箍咒。我很喜欢你的发言。
至于你的题目,容我好好看看,再作评论。关于恒压供水系统我没有做过,所以很关注你的题目和讨论。

网友G:
在实际工作中,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理论的节能,好好想想,ok!

网友C:
liaohuachun说得也有道理。很好。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楼主的问题才好。真的有些动脑子了。楼主好像是这方面的行家(供水系统),他在利用抛物线负载特性作理论文章呢。直觉告诉我并不实用,但是怎么反驳他的理论呢?有谁想好了就发发言吧。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交流中长知识。
就像以前所谈的“永动机”、“水代油”之类的。科学一旦脱离了实际,就会出现“天方夜谭”的事情了。

楼主:
这不是理论,这是实际啊,我就是做这样的系统的啊

楼主:
我现在烦恼的是这两台怎么运行最好,在什么样情况下,两台都取压力信号,在什么情况下,一台固定频率运行,另一台自动跟踪,那么这个固定频率取多少最好,自动跟踪的那台最低频率设定到多少,我现在的系统可以运行,但不是最佳,我希望能够做到最佳,且有理论做为依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节能肯定节能,举个例子,一台30KW的电机,如果泵的扬程为30米,而实际用水压力为
0.15MPa,假设原来的流量为Q,转速为n,输出功率为P,分两台运行,每台只须提供流量1/2Q,那么转速也只须1/2n,而轴输出功率为1/8P(因为轴输出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
那么两台电机的功率就只有1/4P,当然简单这样计算是有问题的,因为转速为1/2时,压力
就只有1/4了,对于上面的问题,压力输出只有3*1/4=0.75Kg/cm2,所以要提高转速,到多少呢,对上面的题目,可以计算,应该是0.7n,这样可以满足压力要求,那么这个时候(0.7n),轴输出功率为0.34P,两台就是0.68P,所以理论节电为32%,如果两台再合理
运行的话,节电率更高。
不解的是:当管内的压力是0的时候,1/2N的转速是可以达到0。15MPA/2的压力,但是在0.15mpa/2压力的基础上,再用1/2N的转速还可以达到0.15mpa/2的压力么?

网友C:
今天为此特意去翻了翻电气工程师手册,和楼主讲的一样,转速下降,(水泵系统),轴功率下降许多,节电呀。还给出了一些曲线关系呢。

网友I(2005-12-23):
难以理解,好像不符合能量守恒啊?

网友J:
对于水泵的运行节电问题我认为主要考虑以下问题:1、水泵的输入功率=水泵的效率×流量×压力。2、水泵的输入功率≈电机的功率。3、多台水泵并联运行将大大降低泵的效率。
4、变频器节能主要提高泵的效率(避免截流损耗)。
我个人认为楼主这样作并不能省电。

网友K:
同意18楼的意见,如果可能,平时用变频的工作,需要时,再启动工频。毕竟,水泵是为工频时设计的。。

网友L:
我想,楼主的方案在原来的基础上是节能了,但是35运行的电机为什么不换成一台容量小一点工频运行,压力不足时再另一台变频补充,不是同样节能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今天为此特意去翻了翻电气工程师手册,和楼主讲的一样,转速下降,(水泵系统),轴功率下降许多,节电呀。还给出了一些曲线关系呢。
"(一点小常识:流量跟转速成正比,压力跟转速平方成正比,轴功率跟扎的立方成正比)"这个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N:
求助!
水厂有五台泵,280KW,240KW,155KW,155KW,95KW。现在只用280KW的供水,但最近供水需求量大,水压上不去,考虑加一台泵,加哪台可提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