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敏变阻器

楼主(2005-01-06):
大侠:
     本人急需帮助!
     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直接接入频敏变阻器(转子和频敏变阻器之间没有接触器控制的那种),现要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当电动机频率降到35赫兹时,对频敏变阻器有影响吗?如有,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会不会烧毁频敏变阻器等等)。

网友A:
用了变频器应可将频敏电阻切除吧
频敏电阻的‘频’指的是转差,而非运行频率

楼主:
2楼朋友
请教你频敏变阻器跟转差的关系

网友A:
频敏电阻是类似一个电抗器的玩意,感抗R=2πL*f,其中2πL为常量,f为频率变量,可见R∝f
f是定子产生的磁场旋转速度相对于转子转速产生的,如果此电机是工频运行,电机刚得电时f=50HZ,达到额定转速后f=0.5HZ左右。这种电机可降低起动电流增大起动转矩

网友B:
谢谢zsyf1,基本功扎实。

楼主:
2楼的朋友
   如果这样频敏变阻器可以不用拆掉了,因为当变频时,定子产生的磁场旋转速度应该低了,这样要求转子的转速降低,那么f(频率变量)也就不会变化多大。
    此为个人意见,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C:
关于线绕电机采用变频器调速的讨论,各个工控网的技术bbs里都有讨论。 zsyf1 大侠所述是精辟的。此时的线绕电机转子应该改造成鼠笼式的转子才行呀。

网友D:
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频敏变阻器只是降低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