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掉一相之后

楼主(2005-01-06):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三相电掉一相之后线电压会有什么变化?我遇到的情况如下:
所有的灯都特别亮,所量电压270V
电表损坏,(供电部门埋怨我们用电设备功率过大,1.1KW+2KW),但平时一点问题都没有,
您能为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掉了一相电压还是380V啊!只是设备的电流增大了3倍

网友B:
是否确定缺一相,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如果是的话,应该是相电压不变,线电压升高。

网友C:
那时你的零线(N)没接好,缺相后引起中性点便宜。就是说你的220V用电器接的不是火线(L)和零线(N),而是火线(L)和中性点。这个中性点在很多时候是接到地(PE)上的。

网友D:
表搭理供电部门 我觉得电压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E:
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的中性点浮起来了

网友F:
我赞同3楼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时你的零线(N)没接好,缺相后引起中性点便宜。就是说你的220V用电器接的不是火线(L)和零线(N),而是火线(L)和中性点。这个中性点在很多时候是接到地(PE)上的。
正中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