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蜂明器?

楼主(2005-01-07):
请问一下pro-face蜂明器在那里设定?他不是一个部件吧。系统存储区也没有见到?

网友A:
在系统数据区,
直连方式:001401
memory link:001101

也可在GP setup里设置:
GP setup-GPsettings--touch buzzer

也可在offline下设置:
initialize---system environment setup--system setup--下有一选项:touch buzzer s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