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7):
是从机从RXD读取,若总线上有电平变化就是忙吗?
或失怎么样的?

网友A:
个人认为你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说我发的信号是一样的,你能说不是在忙碌状态吗!我认为通讯都有中格式,在格式中已经设定忙碌位或检测硬件的忙碌标志,就可以检测到是否处于忙碌状态,实际上我也是不大懂的,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不对的地方还望见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