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4.0怎么安装啊?

楼主(2005-01-07):
下了一个4.0,点安装文件不执行.不是这样安装吗?

网友A:
欧姆龙的软件都是需要购买的。网络上下载的不一定好用,建议通过正规途径购买使用,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是本站下载的吗?应该是可以用的,是不是需要序列号?可以看以前的帖子,有序列号

网友C:
我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