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7):
急!!!!!!触摸屏通过plc显示4个电机的参数,该怎么设计?

网友A:
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B:
什么电机? 显示那些参数?

网友C:
电机有调速器吗?有的话调速器与PLC可以走通讯,也可走I/O。没有的话自已想办法怎么把你要检测的电机参数送到PLC去。PLC与触摸屏走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调速器吗?有的话调速器与PLC可以走通讯,也可走I/O。没有的话自已想办法怎么把你要检测的电机参数送到PLC去。PLC与触摸屏走通讯。
老兄 你说的我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