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8):
我现在有MM420的通讯协议,看了很多遍还是不清楚这个PKE在发送报文中如何表达,它用来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如我要设置P0700=2BC(Hex), 是不是就发送02BC?还有就是PZD区的STW用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如正向运行,停止命令码该在哪儿找到?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紧急求助!!

网友A:
micro master420本身就有传输软件的,还需要自己编写吗?

楼主:
有吗?变频器与PC机进行串口通讯,肯定要根据自己的要求编写串口通讯程序了。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来帮帮我呢?是不是觉的我的问题太幼稚了啊!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有这方面应用的,我就要自己的程序来控制变频器,所以也和你一样,可惜是6SE70的,现在还没人能帮我,烦....

楼主:
是啊,这样还真有点烦人呢?那你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

网友B:
我的还没什么眉目,不过我看到过PC与MM4通讯方面的资料,我手头也有一点,如果有用发给你吧
相互交流

楼主:
好啊!这样就非常感谢了!我得邮箱是hxkf@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C:
我用的是直流驱动器和PLC的连接串行通讯,你说的变频器应该也差不多,我首先选择好PPO口,PLC和驱动器的PPO设置必须一致,组态硬件以后,系统就会自动分配一个地址区域给你,piw和pqw,这些地址寄存器就可以来通讯了。我知道的就这些,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不管怎么样,我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建议!我也正在努力,等我弄懂了,我会将我的想法与大家共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