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8):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运行时振动很大,导致该设备上的旋转开关经常振坏,请问是否有防震较好的旋转开关或能否改变控制方式。
   注:原已使用过LY3、LY5、LY7等系列都不行,且运行时要求旋转开关在设备本体上。

网友A: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运行时旋转开关在设备本体上,那如何操作开关呢?如果是用螺丝固定的,中间加弹簧垫圈就可解决了吧。

网友B:
几乎没办法

网友C:
比较麻烦。有一种方法是开关状在防震的橡胶板上,让开关和橡胶板固有频率避开机械振动的频率。

网友D:
菱GX-Developer手冊

楼主:
该设备是一台抛砂机,旋转开关装在抛头的控制盒上,控制盒与抛头之间垫有橡胶板,操作人员直接手动操作控制抛头电机以及给砂皮带的运行,旋转开关的损害主要是接点不导通或开关本体振坏,并不是固定不住旋转开关。该设备几乎24小时运行。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无线遥控的,不过需要改变一下原来的结构,比如加一些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已将旋转开关的常闭改为按钮的常开控制,并使用了LA2系列按钮,效果还可以,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