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故障判断?

楼主(2005-01-08):
我们用了一台UPS,但现在断电后UPS没有输出,手头又没有资料,请教大家,怎样判断是电池还是电路版的故障?谢谢!

网友A:
测量电池有没有电流输入

网友B:
能说说是什么形式的UPS吗?如果是开关电源的你可以看看高频变压器输出有没有。再向下检查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哪种形式的,只知道是梅兰日兰的,里面有一个36VDA40A的电池,断电时电池只有12VDC输出。

网友C:
电池坏了,机子几年了,不行连机子也换了吧,
不过,必须告诉你的是,不可能是一只电池,应该是三只才对

网友D:
不是应该三只吧
我们单位的好像是六只啊

楼主:
有两个UPS,其中之一是梅兰日兰,梅兰日兰的UPS是三只电池,我测试了一下梅兰日兰的UPS:有市电时输出226VAC,无市电时输出174VAC;电池额定电压为18VDC,11Ah,无市电时输出也为18VDC,我在无市电时带上一只25W灯泡的负荷,运行了半小时,输出电压由174VAC上升到178VAC,电池电压由18VDC下降到16VDC,是不是可以判断逆变部份有问题?

网友E(2005-04-18):
逆变部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