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8):
我是一个绝对的新手,也没机会实际参与,但对自控非常感兴趣。
对一个工业过程进行控制设计,到底该如何着手,从头到尾应该怎么做?
请你做回老师,给详细讲讲,非常感谢!
可以此为例:一段管道,其压力需控制在一定范围,且希望能够远程显示和调节。

网友A(2005-07-05):
自控工程设计的方法:
1、熟悉工艺流程:
      这是设计的基础。
2、确定自控方案,完成工艺控制流程图(PCD):
    了解工艺流程的基础上和工艺人员充分协商,确定全工艺流程的自控方案,画出工艺控制流成图。
3、仪表选型,编制有关仪表信息的设计文件。
4、控制室设计:
    自控方案确定,仪表选型后,各I/O点确定,可以进行控制室的设计,画出控制室布置布局图以及现场信号连接的有关设计文件,在控制室设计中,还应向土建,暖通电器等专业提出有关设计条件。
5、节流装置和调节阀的计算:
    控制方案已定根据工艺数据和有关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并将有关结果和条件提供给相关其他专业。
6、供电供气系统的设计:
    自控系统相关的电、气进行设计。
7、根据施工现场条件完成控制室和现场之间的相关设计文件
8、根据自控专业有关的设备,材料的选用情况,完成有关设计文件。
9、设计工作完成后,编写设计文件目录等文件。
10、最终完成竣工图

网友B:
写的很好啊 谢谢了
但是要看厂家对你的要求啊!要求达到什么样的等级

网友C:
我想知道PLC的原理不知哪位可以给我指点

网友C:
我对电子也不知它的工作是怎样进行的不知哪位老师可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