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病毒杀不掉;

楼主(2005-01-08):
最近电脑感染了一种病毒,只要QQ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个病毒会自动开始运行,同时QQ将被关闭,如果不运行QQ则病毒也不会运行;
用杀毒软件杀后找出是一个“流氓兔.exe"的文件,还会在WINDOWS/SYSTEM目录下产生一个NTDHCP.exe的文件;
杀后删除这2个文件重启电脑,如果用开启QQ的话还会发作,各种杀毒软件都用了也不行;
把C:格式化后重装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郁闷!!!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

网友A:
呵呵,,这些应该都是恶意代码吧,,我都用3721的反间谍软件把它们清除,,但据狮王兄以前说3721是一类监督软件,,不知大家敢用不,,呵呵,,,,,,

网友B:
据说现在有一种隐形病毒,会自己删除病毒文件,伪装成系统进程,但在关机前还能重新装载病毒文件。杀毒软件,防木马,防火墙通通没有用。只有某个公司的最新专杀软件才能杀。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这种。

楼主:
这个应是QQ的病毒;
只是用专用的QQ杀毒软件也杀不干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是QQ的病毒;
只是用专用的QQ杀毒软件也杀不干净;

呵呵,,我用瑞星跟QQ联手的杀毒软件都清不掉QQ上的那些东西,,,后来用反间谍专家清掉的,,不过可能大家不敢用,,,,

网友C:
好久没碰到病毒了。不知道。

楼主:
反间谍专家用过了,把病毒清除后重启还是会发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间谍专家用过了,把病毒清除后重启还是会发作呀!

晕,,,很晕,,,,象你这情况我还真没碰过的,,清后重启还发作??,,我清后还没见过重启又发作的,,如果真没法了,你再用那些一键修复的试试看,,我常用来清的,,有时找不到原因,又还有问题我还用到强力修复,,强力我用过几次也没发现副作用(可能是我自己没发现),大家如果用最好谨慎点!,,

网友C:
嘎厉害。把病毒文件压缩后贴出来看看。

楼主:
病毒文件名称是“流氓兔.exe",只有100多K大;

网友C:
找到一条:

     使用QQ2004奥运版的用户注意了!现在出现了一个专偷该版本的QQ密码的“流氓兔”!
  昨天,瑞星全球反病毒监测网率先截获一个专偷QQ2004奥运版密码的木马病毒,并命名为“QQ奥运小偷(Trojan.Spy.QQCheat.110)”。根据瑞星技术部门分析,该病毒专门针对QQ2004奥运版编写,并试图采用“流氓兔”的图标诱骗用户,以求蒙混过关。
  盗号者会把文件“流氓兔.exe”用QQ传送给自己的联系人,而此病毒文件的图标正是大家熟悉的“流氓兔”。用户运行这个文件之后, 其QQ会在一分钟之后掉线,等重新登陆时病毒就会记录用户的QQ密码,然后通过QQ发送给盗号者。

  据瑞星反病毒部门负责人蔡骏介绍,此病毒改进了QQ密码截取的技术,并针对特定版本的QQ设计,偷窃成功率更高。另外,病毒采用的“流氓兔”图标也会骗过QQ用户,他们会误以为这是个和“流氓兔”相关的小游戏,从而轻易被骗。

  反病毒专家提醒说,当从QQ好友处接到传送过来的文件时,一定要先用杀毒软件进行扫描,以免上当受骗。如果不小心点击了QQ好友发送过来的可疑文件,而QQ随后又掉线,那么就可能是被此病毒感染,请把杀毒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并对电脑进行彻底扫描。

楼主:
没错!
这是一个木马病毒,病毒类型为“QQ奥运小偷(Trojan.Spy.QQCheat.110);
前段时间我的QQ密码被这个程序给盗用并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