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指点

楼主(2005-01-09):
请问

“SFTR    M250    M80    K130    K10”

SFTR后面的四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SFTR每动作一次,就将M250--M259(K10,移位的位数,)的数据从M209--M80(K130,移位寄存器的长度)从左到右移动,每次移动10位(K10)

网友B:
SFTR    M250    M80    K130    K10
执行时先把M250-M379点对点送到M80-M209,执行一次就把M80-M209的内容右移10位!
请问这是从哪来的?有这么长的数据吗?
130位的数据???很长啊!!!!

楼主:
是从一个网站上看来的
今年才学plc,还望大家多指教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