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9):
EVIEW触摸屏通过BD232与FX2N通信,和通过FX2N圆形编程口通信有何区别?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编程口直接就可使用,通讯需专业模块、板

网友B:
走422会快一点吧!?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232只能点对点

网友D:
我使用485BD 2W连接,没有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2005-03-01):
可以,你必须按照EVIEW的管脚定义重新做,我做了一个,通讯一直没问题.

网友F(2013-07-22):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求接线图和参数设置图,我的接线是6-SDB,1-SDA,5-SG,但是我参数没有设置,麻烦你告诉我一下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