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9):
我写了一段通讯程式,可以从PLC中读数和位,但是想向PLC中写一个位的时候,数据写不进去,我查了一下,命令帧正确,而且PLC也有应答,但是码是01而不是00,我用的是O欧姆龙CJ1系列的,我这方面的资料不多,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程序的思路大体是先从PLC中把一个数读进计算机,然后转化位16位二进制,然后把需要改写的位写入,最后再转化位BCD数据写入PLC。

网友A:
00-正常结束
01-由于在运行模式,不能执行
下本omron的手册看看,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