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9):
计算普通电炉丝4KW与1KW的长度与阻值。25W,60W,100W,200W电灯泡的阻值怎样计算?能否根据公式P=U2/R?请教?

网友A:
电灯泡应该是可以这样算的

楼主:
理论值不等于实际测量值啊?请教!

网友B:
明白什么是额定状态你就清楚了,呵呵

网友C:
得出来的是白炽状态下的热阻值,冷阻会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