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9):
1.当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为转矩控制时(p100=5),是如何实现速度限制的,以免转矩突然消失时,不至于发生飞车?
2.如果我的变频器采用速度控制,且有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如果运行时编码器故障,如何让他自动切换为频率控制?只需要把p806=1就可以吗?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吗?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不值得回答呢,还是没表述清楚,或者是大家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呢?

网友A:
你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是说明书里面讲的,具体在哪里得自己去找。可能是没有人闲下来帮你去查找吧。

第一个问题,可以在最高转速闲置的参数里设置,如果是编码器反馈,在编码器参数组设置里;如果是无编码器反馈,在最高频率参数设置中。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试验一下。因为,你的应用别人未必也用到,所以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