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9):
陈班竹救命!
我现在碰到个大难题,情况是这样的:
一台自动机构使用了OMRON的C1000H  PLC三只,其中一只通过HOST LINK单元与上位机通讯,而三只PLC之间是用AL001的分支器使用PC LINK单元通讯.
现在有只PLC(不是与上位机直接相连的)被意外的将存储卡里的程序都丢失而且无法读写
也就是说连换了存储卡也会因为没有程序而OVER掉.
小的们唯一能做的是想将该只PLC所控制的前端机构弃而不用.
但是不知道该只PLC是如何与其他只PLC的哪个SR或者LR交换数据的.]
就是说我想把该台PLC提供的数据短接掉.
可否不吝赐教,指点迷经!
感谢!!!!!!!!!!!!!!!

网友A:
宁波台晶公司一般是不允许大陆工程师动PLC这一类的东东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会发生这种错误?
如果你是大陆的工程师估计会被炒鱿鱼了。
年关到了,发生这种错误,真是倒霉!

楼主:
呵呵,看來m兄對txc是比較了解了
可是俺們是沒辦法呀,機台實在太老舊了
換了是谁都不會理會我們咂玩了.
plc這東西不管在哪裡也沒人會沒事亂整了
就是在台灣谁亂整谁就得over
命苦中................................
各位大仙幫忙呀

网友A:
所用的LK区域在于你的模块的设置。所以很难回答,需要看具体情况。
我这里倒是有本C500-LK009  PC  LINK  系统手册(英文)。
应该和C1000差不多。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模块?
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B:
PClink 不是CONTROLLINK,不能上载链接表。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知道它和哪个PLC交换数据

楼主:
呵呵,說明書上說所有的LR單元的數據都是共享的
一個寫了所有在同一LEVEL的PC均可讀到
就看哪個PC的程序使用了OUT LR
我是否將非本PC產生的LR節點短接掉就可以屏避其他PC的影響續而實現割除爛肉的效果
將去試,..
請大蝦們發表高見
謝謝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大不了不用这块烂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