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0):
大家好,请教两个问题:
1。两个快速慢速电机通过电磁离合器切换,电磁离合器损坏率较高,现想采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普通电机(1.1KW)来实现双速切换(先快速进给一段距离,然后慢速进给,再快速退回),不知是否可行?变频器控制信号由OMRON PLC输出。
2。一台主轴双速电机(普通电机 7.5KW)由接触器切换控制其转速,其后再通过变速齿轮变成其它所需转速,机械结构复杂且故障高;电机刹车为皮带抱刹方式(类于自行车的刹车方式),刹车时间很不稳定,随皮带张紧不同而变化。现想改用变频器控制其变速和刹车,变频器控制信号由OMRON PLC输出。
请教大家可有比较好的实现办法?

网友A:
加个西门子的MM440就行了。

网友B:
增加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实现;
不过2台电机要用2台变频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