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0):
记得好像是超过15kW就不能直接启动了,但有同事告诉我是55kW,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网友A:
要看电力公司的要求,一般大功率的设备不能直接启动,否则会被罚款的。

网友B:
我在书上看到的是30kw,但引风机10多kw就用星三角了,而水泵几十个kw都有直接启动,所以要看负载和变压器容量,启动压降超过20%好象就不能直接启动,还有电源线也要注意。

网友C:
10KW以下,变压器容量的30%以下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
一是看电源容量的大小,是否允许电机的直接启动,既电机的启动不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转。
二是看电机带的负荷是否能够承受直接启动的冲击。
一般的水泵和风机的电机,直接启动可以比较大一些。

网友:
7.5Kw吧

网友E:
直起一下试试吗?起不来再说被

网友F:
要看所在位置的电网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是7.5Kw以上应采用降压启动,大都是星角。
直接启动时电流是额定的4到7倍,采用降压启动,主要是考虑变压器的容量问题,怕的是启动瞬间变压器超负荷运行,电压急剧下降,影响其他电气正常运行。
俺也见过75Kw水泵直启的,我问过,人家说变压器够用(工作在欠载情况下)。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没必要降压,都可以直启。
树上没这么说,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就不这样认为了,虽然变压器容量大,可是大功率电机一下子电流上到4-6倍,电机启动电流一下子增加百多二百安培,然后又减少100多安培,对变压器造成冲击,使到变压器寿命大大降低。

网友I:
一般认为是超过15KW就要降压起动了!
我们这边就是这样

网友J(2005-02-14):
看在起动时电压下降多少来决定的
一般是看起动时电压下降多少来决定的。电压下降过大而强行起动,别的负荷和自己都难以正常,同时还可能造成保险熔断(保护动作)等。另外还有电机线圈的发热问题(特别是频繁起动的电机)。
一般不要重载起动大功率电机!

网友K:
按规范来说取决于母线电压和设备的端子电压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L:
好象在设备电器、机械本身允许的条件下,设备功率最大不超过本级变压器的30%,一般可以直启吧?

网友M: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我们这里的电机多是直接启动的,最大的有200KW

网友N:
我觉得要根据负载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不知道你所说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O(2005-04-18):
变压器容量的30%以下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一是看电源容量的大小,是否允许电机的直接启动,既电机的启动不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转。
二是看电机带的负荷是否能够承受直接启动的冲击。
一般的水泵和风机的电机,直接启动可以比较大一些。
[我是初学者]
同意

网友Q:
最好是用降压启动,不管容量多大!安全第一!我们没有必要和安全打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