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调速问题

楼主(2005-01-10):
我早听说590由外部端子控制升降速的解决方案(不用模拟电位器).但一直不会做.请大家帮助一下.提议解决办法.

楼主:
无人能做?????

网友A:
组态两个数字端口到升降速功能模块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组态两个数字端口到升降速功能模块就OK了
能不能说详细点,我也关注中,谢谢!

楼主:
我已查到,谢谢提醒。

网友C:
提示就能OK?高手呀。

能不能说说欧陆590励磁控制怎么解决?是不是也要另外搭电路?还是自己包含了励磁控制?

网友B:
590控制器自己包含了励磁控制,不需另搭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90控制器自己包含了励磁控制,不需另搭电路。
可以自动地实现弱磁吗?

网友B:
翻了一下说明书,590的磁场控制模式有两种:开环励磁电压控制模式,可以通过设定参数来决定输出的励磁电压;闭环励磁电流控制模式,此方式下可进行弱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