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0):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中文版的NT支持工具NTST3.3c联接OMRON人机界面NT631-ST211-EV2,在上载数据时总是出现超时故障,传输中断。
联接线是自己按照NT编程手册做的,接法如下:
PT端        pc端
2                 2
3                 3
4                 8
5                 7
9                 5
软件中选择型号NT631,传输开始时显示一对话框“PT中的语言为英文,工具软件为中文,要继续吗?”选确定后开始传输,但时常超时报警。
哪位大侠请指教一二。

网友A:
连线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一下通讯设置是否相同,另外PC的端口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B:
1.你电脑用的是不是串口?还是你用的USB转出来的?
2.电缆的计算机侧4,6短接了吗?

楼主:
pc端口应该没有问题,我联接PLC和变频器都没问题。
支持工具上通讯设置只有标准和高速两种选择,我都试过了。不知与WINDOWS本身的端口设置是否有关?PC和PT之间应该已经联接上了只是数据传输过程中又超时中断。
RE:pycathiu大哥,PC侧4和6需要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