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FX1N的通讯

楼主(2005-01-10):
     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插口,只有USB插口,后来买了个USB→RS232转接口,安装以后可以使用 ,但听说这样不稳定。
     请问是有这种情况吗?

                                             wx9110450@jsmail.com.cn

网友A:
是的,驱动安装不对经常出错!

楼主:
三菱的可以用了,但是LG的PLC通过USB→RS232转接口,却无法建立通讯,我已试了好多次了,但是就是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