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0):
我的程序设计好了,怎么都传不到PLC上,郁闷!我用的PLC是OMRON的CPM2A,用的操作系统是XP的,接口是通过一跟USB与RS232转换线连接的,现在按OMRON书上说的设置就是传不上去,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用com口传送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今天我试了下,用COM台式机上的RS232接口直接对连,成功了!但那个笔记本没有9针的com口,买了个USB转接线,还是搞不定!在cx-p软件上扫描com口,可以看到有,可改在线就连接不上!

网友B:
换自动在线式式,
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数据线,有了USB转换线,连上PLC后在连接COM口,
打开CX软件,再连线,在点自动在线,=吧。我就是这么做的。还是不行,那就换CX4.0吧

楼主:
好的,我前天也试过了!我估计是那个转换线不行!装驱动的时候,他说与系统不兼容,有什么未签名的控件!

网友A:
USB转换线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才行。还有程式能否传下来,如果能传下来,如果能读不能写是否有密码保护?那就只能清除了!

网友C:
4楼的兄弟,在吃什么呢?

楼主:
谢谢大哥们,就是程序不能传下来!NND,没带COM口笔记本就是麻烦!

网友B:
7楼的弟兄,那是个大萝卜.
家里多的事,有空带你尝尝.

网友D:
你家萝卜怎么是绿的?

网友E:
各位先生大家好
  我用的cx-pro  4.0软件现不能用了,可能是没有注册那位有注册号请给一个.谢谢
teeczhjb@163.com

网友F(2008-06-20):
我的是接上电源就显示ERR,通信COMM没有反应,不能和电脑通信!怎么办呀?郁闷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