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0):
通过0-10V模拟量设定变频器频率,变频器不开,端子上电压正常,一打开变频器模拟量端子上的电压就下降,同时变频器的频率也上不去.想请教各为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你的这个0-10V是怎么出来的?看是否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B:
查看公共端

网友C:
有N台变频器并联?

网友D:
接地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E:
用电位器接上去试一下!

楼主:
没有,只是单台变频器

网友F:
偶碰到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因为电位器的阻值太大了,变频模拟输入口的直流电阻太小了,根据说明书换个电位器就行。

网友G(2013-12-06):
通过模拟量设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