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1):
一个水箱有四个阀门,当高水位时四个阀门依次顺序打开;当低水位时四个阀门依次逆序关闭。请教PLC梯形图的实现方法,电邮:twangr1@yahoo.com.cn
电话:0413-7672242      OICQ:36841362

楼主:
电邮:ltwangr1@yahoo.com.cn上边的有错误。
有谁肯帮帮忙,或者指点一下,我考虑再三觉得很难。当开、停车时怎样可以自动实现这样的控制??

网友A:
有很多不会回你的贴子,这个太容易啦!加延时不就对啦!!
LD X000
SET M0
RST M1
LD X001
SET M1
RST M0
LD X000
ANI M1
LD T1
ANI M0
ORB
OR Y000
ANI T0
OUT Y000
OUT T0
LD T0
ANI M1
LD T2
ANI M0
ORB
OR Y001
ANI T1
OUT Y001
OUT T1
LD T1
ANI M1
LD T3
ANI M0
ORB
OR Y002
ANI T2
OUT Y002
OUT T2
LD T2
ANI M1
LD X001
ANI M0
ORB
OR Y003
ANI T3
OUT Y003
OUT T3

楼主:
long1800,谢谢你!我熟悉一下指令,我做编程只做梯形图。

楼主:
请教一下,指令是通用的么?如果不是,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PLC的指令?

网友A:
很简单的啦!你自己编一个流程图按那个编一定能成功!!祝你好运,开动脑筋!!!

网友B:
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思考,才会学到真知识。你一定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