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1):
我的PLC是C200HE,它的通讯口是外设口,我用一个CIF01转换到RS232后,使用专用的通讯电缆和PC通讯一切正常。可是在CIF01和PC之间增加2个RS232-RS485模块实现远程通讯时,和PC机连接不上。
  具体接线如下所示:PLC-CIF01-(RS232-RS485).......(RS485-RS232)-PC,CIF01上的一个波段开关不论在NT还是HOSTLISK通讯都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试过 ,不懂

网友B:
PC到PLC的距离是多远?

楼主:
不到100米

网友C:
改成422.
以上方案不支持485
非用485请自编通讯协议

网友D:
加一个通讯模块就好了!

网友E:
可以连上的。
只是奇怪,C200HE有RS232口,为什么还要转换一下呢?
直接用232口经485转换再经485转换为232连PC
或者,可能是你连线有问题

网友F(2005-05-07):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G:
我是学生,没有实践经验,仅供参考,我想是没有通讯协议,要么加一个通讯模块
我前几天也试过用CIF02线把RS232转RS422,自己焊了好多次,都是不成功.
最后我加了一个CIF12以后,可以用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接线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这儿有图,你看看.
OMRON通讯电缆线制作大全
http://www.dpjclub.com/blogview.asp?logID=35

网友H(2007-12-08):
工控机(用那条指令)怎样读取cp1h的w区内容

网友H:
通过用工控机用哪条指令可以和CP1H系列的W区通信(意思是说读取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