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裸体跪求各位大哥大姐解答!

楼主(2005-01-11):
这几天因工作需要,刚接触到西门子s7-300,想从plc上面上传程序到手提,但是总不能连接成功.情况如下:
    我进了step7,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点击plc目录下的updown station
    弹出一个对话框:
                         rack:       ,
                         solt:      ,
                         mpi1
                         mpi2
  我不懂得如何选择 rack/solt 这两个参数(rack设0,solt设置0到9都试过,但是都不行)
  mpi1,和mpi2,那是什么来的?我选择mpi1但是连接不成功,选mpi2就弹出对话框
  说模块被密码保护!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问题?
  小弟表达能力有限,如若不明,就请指点,如何从plc上读程序下来!
  此事在高手看来不足一提,然小弟思之再三却不知如何下手.望看过,路过之人,不吝指点!

  另附,后面回复帖中,也有其他问题向各位请教!

网友A:
选择MPI1时,可能是你的本本的地址也设成了1,地址冲突,所以连接不成功。
rack和solt你可以先不用管。但如果设了密码,你就得先搞到密码了!

楼主:
这位大哥,你说的"本本地址"是指什么?在哪里设置?还往详加说明!
   再及,我用另外一部西门子做实验,通过mpi2就可以读到程序,设置是rack:0,solt:2
   没有密码保护!
   我想知道,先前我遇到的密码保护,是厂家设定的还是编程人员设定的!
   我没有连接成功的西门子s7-300都是有两个mpi接口,连到人机界面及其他的外设!
   今天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
   狂晕中!

网友A:
本本地址:是指你的手提的地址,一般默认为0。
如果有密码,是编程人员设定的。
如果你的硬件有人机及2个MPI,你读的时候就得把手提的地址换一下再试。

楼主:
我试过一下后发现,我用mpi1是怎么设定rack 和 solt 都不能连上!那输入密码框都未弹出。只显示连接失败!用mpi2,把solt设定为2 ,就有密码框!
    我不是很明白,虽然建立工程时,默认网络路径是mpi2!但是为什么mpi1就连不上?这两个连接路径有什么区别!最惨的是,他们维修人员说,没有设定密码!

楼主:
你能否就你下载程序的情况向我描述一下呢?!
你是怎样选择参数的?! 不甚感谢!

网友A:
在地址不冲突又没有密码的情况下,选择其中任意一个MPI,就可以了,别的都不用选。

楼主:
如何知道地址有没有产生冲突?!我在选项中就只有rack和solt,以及mpi这三个参数可以选择!就算我的plc设有了密码!那也不应该在选择mpi1的时候,我在默认0,0,的时候,是连接失败!

楼主:
看来可能是地址冲突惹的祸,小弟愚钝,望能详加指点!

网友B:
点击开始→SIMATIC→STEP7→Setting the PC/PG interface,将里面的适配器选择成PC adapter(auto)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