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1):
我是刚接触仪表方面的,我想请教各位学习仪表的方法,比如关于仪表有哪些是重要的让我这个菜鸟少走点弯路
谢谢了。

网友A:
压力流量液位温度四类表慢慢学吧

网友B:
污水不同于一般的...不只这四类滴

网友C:
污水处理用的到仪表有:PH,溶解氧,和温度

网友D:
还有叫浊度仪的。

网友E:
作为污水处理厂,主要有超声波物位仪表,PH仪,溶解氧仪,污泥浓度仪,流量仪表,电解还原氧化仪等,浊度仪好像用在自来水厂,好像这些仪表都重要呢,我主要做污水处理自动化的,有机会交流.

网友F:
引用:“我是刚接触仪表方面的,我想请教各位学习仪表的方法,比如关于仪表有哪些是重要的让我这个菜鸟少走点弯路
谢谢了。”

啊,这是我的帖子啊,我想知道的是具体应该看什么?比如说溶氧仪是不是应该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技术参数,安装步骤等等,并说明要求掌握程度,

上午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有人是裸体跪求,挨了不少人骂

我算了,我就穿个裤衩跪求了哈

谢谢,可怜可怜我吧

网友G:
看懂原理(便于判断故障)、接线、使用说明、日常维护、校验、说明书上的故障。

网友H:
我们这里有honewell 溶氧表,其工作原理是根据氧化还原反应理论,采用电流式分析方法。每个月校验一次,可以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I:
本人也是刚刚接触,希望各位大侠多介绍介绍类似的入门文章

网友F(2005-02-17):
好的
我会尽快找点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