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1):
54KW水泵电机,额定电流116A,实际量下来大约是99A左右三相基本平衡的,直接启动,熔断器是西门子的NH00-160A,交流接触器是ABB-145A,热保护也ABB的。结果在用了1个月后,用户说交流接触器的上桩头处的电缆线(35mm2)都烧断了,然后外皮也都有点胡了。后来重新换了新的电缆线(35mm2),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是外皮烧开了。交流接触器也发烫,现在打开来看触点也打毛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是3台水泵,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做的柜子到外面去从来没出现过电线烧的情况,请大家赐教!接触器,热保护全部是ABB的,热保护并没有动作。

网友A:
是不是工作环境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交流接触器端子连接部接触电阻过大(有异物或者螺丝松脱)导致发热。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查原因是接线鼻子松动造成的.
你用50方的电缆试试,或者用BVR35的电缆试试.

网友D:
偶也碰过一次,原因是线鼻子没做好。如果线鼻子是别人做的那更要仔细检查。

网友E:
任何机器都有一个起动的电流和额定电流、一定是你的起动电流大了,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大好多啊?

网友F:
采用星三角启动试一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让现场的人员把触点弄干净后好了很多。看来是触点打毛后出现的问题。但是触点为什么会被打毛呢?

网友G:
应该是接触电阻过大引起,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接线鼻子需上锡,如果触点烧损较严重需询问客户是否启动频繁,导致触点烧损,引起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H:
可能有三方面的问题共同影响的,线经:直接起动:接头的制作水平。

网友I:
我同意以上观点,线鼻子,线径,启动电流。

网友J:
个人认为接线端子松动的可能大一些,因为我遇到好多次这样问题都是在从新接的时候发生的。

网友K:
""54KW水泵电机"

你也直接起动,真是老大!汗

网友L:
冲击电流大,接触器换大一挡,线径加大,螺丝压紧.

网友M:
统一线路,接头处松动发热有时会发红,用大线鼻子,大线径,多加螺丝,接头处理干净,压紧。

网友N:
接头这个东西,宁紧勿松。

网友O:
触点打毛,是因为起动电流太大,启动频繁,造成

网友P(2005-02-28):
应该是线鼻子松了造成的

网友Q:
  我同意以上观点,线鼻子,线径,启动电流,另换大的接触器。采用星—三角形启动,线径大一点。应可解决问题。
 另54KW水泵电机你采用直接起动,也……你是老大!晕!!

网友R:
我分析第一是启动电流过大,造成触点打毛,然后接触不好,接触电阻过大发热。
第二是线鼻子做的不好和锣丝拧的不紧,接触电阻过大造成线鼻子发热,烧外皮。

网友S:
直接启动,确实比较强,建议你在电机启动时找个示波器配合灵敏些的互感器看看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怎么也得选个星角或者自耦降压启动吧,预算不是紧张的话,应该用软启动了

网友T(2005-04-18):
应该是接触电阻过大引起

网友U:
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V:
条件允许的话改用星形三角形起动

网友F:
采用变频技术,你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啦!直接启动如果电力局知道那可是要重罚的,本身启动电流大,一发热肯定要熔断,或损坏一些器件!

网友W:
54KW的电机大负荷直接起动?...
厉害!佩服!!

网友X:
按规范做接线,接触的部位要用导电膏

网友Y:
同意二楼的

网友Z:
接头有无松动。

网友AA:
这得问明使用方是怎样使用的~~~~很多原因可以造成过流发热。

网友AB:
35mm2的铜芯(VV22)电缆安全载流量约为120A,直接启动时瞬间电流可能达到额定电流的7倍,最好改变启动方式,还有线鼻子压接好没有

网友AC:
可能是电缆松动,造成接触电阻大。发热。或启动频繁

网友AD:
从现象看是你的接触器偏小了.应该要比额流大一到二个等级
比如用220A或更大的

网友AE(2007-09-20):
引用 网友F:
采用变频技术,你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啦!直接启动如果电力局知道那可是要重罚的,本身启动电流大,一发热肯定要熔断,或损坏一些器件!

网友AF(2007-11-12):
厉害啊.54个KW的直接起....不烧线才怪.一般超过15KW就得降压启动了.牛人

网友AG:
其它得电气设备能正常工作吗?真不知道你得供电变压器是多大的,一般的电工可不敢直接启动,严重的可要被停职反省.

网友AH:
接线要用弹簧垫的哦,要不就会这样.烧了好啊,买新的哈,老板如果扣就这样做哦.

网友AI:
水泵怎么接星型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