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1):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1, 我有施耐德的TSXY573623M,在硬件的组态中有一个ETY PORT,我想添加通讯模件TSXETY4104却在目录中找不到,该怎么办?
2, 我要通过modbus 以RTU的方式与一个控制器相连,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读取这个控制器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A(2005-03-02):
1.不知你用的是V4。3还是V4。4,如果4。3用4102即可。4。4可能有此模块(没用过)
2。用read_var 具体看软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