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2):
本人是使用CX-Programmer3.01进行编程,但是不知咱样编好的程序导入omron模拟器其型号是plc simulator 1.0进行验证。请那位高手指点,拜托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用CX-P编程时,必须将PLC型号设置为CS1G,写好程序后,再打开CX-SIM模拟软件,将PLC型号、CPU设置的和CX-P一样,然后连接,此时,模拟器有一个路灯亮。再转到CX-P,选择“在线工作”,将程序发送到PLC即可。

楼主:
谢谢你.好象我这种模拟器不能设置的.你那种模拟器在那里下载的.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eml;  npcry@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