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2):
各位高手们好:
  现有两台智能设备主控制器为西门子的s7-200cpu为226(互为热备),已可独立运行。
仍有ab环行DH+网络,上挂多台slc5/04对各自部分进行监测监控并将数据反应到上位pc机。
现在想将此两台西门子的s7-200plc加入此监测网络中,从系统可靠,稳定及扩展性,当然还要考虑成本等角度出发,该采用何方案最好?
  我目前的方案如下:
1。选用一台slc5/04利用其DH+口接入已有的上层DH+网络
2。选用sst公司profibus转换模块将slc5/04接入下层profibus网络
3。两台s7-200通过em277模块也接入profibus网络
请问此方案是否最优?在做这个系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plc该怎样利用profibus通信?而且最重要的是怎样和互为热备的plc通信?此热备原理为:
工作时一台正常运行,另一台备用plc也工作但其只是在不断监测正常工作plc的I/O口,看是否I/O口输出的开关量正确,如正确不切换,如不正确,报警位置,并整体切换到备用plc。

楼主:
请工控高手们进来讨论,大家相互交流下意见,互通有无,谢谢

网友A:
很高深,看了两遍才似乎明白你说的!
希望能明白的高手多多参与。
有个问题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选择AB自己的远程模块,而用DH+转profibus模块,再加EM277和Cpu226连接呢?
此外还有个问题请教,可以提供一些上面所说的SST公司的相关资料?

楼主:
我也不想啊,没办法,这是系统改造,必须是要把西门子的s7-200加入AB的DH+监测监控网络,但不是要DH+转profibus,这是两层网络,主网即上层为DH+,下层即profibus,是想让挂在DH+上的slc5/04通过profibus采集s7-200的数据,在通过DH+上送到监测pc机。我也是没办法,感觉将s7-200和slc5/04相互通信,从长远考虑选profibus较好。高手们觉的呢?

楼主:
slc5/04DH+口连DH+网络,它的rs232口连sst模块再到profibus,sst模块资料我也不全,就是知道该怎样连,具体怎么做我还不清楚呢,这不想请各位高手帮忙,这是我大概的想法,请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