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2):
今天来了一个台湾来的电机,想知道它最大的启动电流多少,好买变压器,或者帮忙翻译下
TYPE AEEF ,FRAME 180M ,INS B, PH 3
HP 25 ,KW 18.5 ,RATING:CONT.
POLES 4, BERING,LS 6311
HZ 60 ,BERING,OS 6310
VOLTS 220/440
AMPS 64.9/32.5

网友A:
3相
25 马力, 18.5 KW
4极
60HZ
220/440V
64.9/32.5A
请注意:60HZ 的台湾电机拿到大陆为 50HZ 的电源来用 会有下述问题:
1。转速会降低,其同步转速由 60*60/2=1800 变为 60*50/2=1500 转/分
2。若用额定电压工作可能发热太大,烧毁电机,降压使用会减少功率出力。
可参考下文: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0566

楼主:
谢谢 大大,看样子,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再次感谢

楼主:
BERING,LS 6311
BERING,OS 6310有人能解释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B:
BERING, 中文的意思是轴承。LS6311,OS6310指 电机负载和风扇两边的轴承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