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2):
请教各位大虾:
   我是初学者,刚学习CPM1A,编程软件用CX-P2.0,在用cx-simulator1.0仿真时只能设置为CS1G,可是有些指令不一样。
   比如:TIM指令,在CPM1A中就用TIMxxxxx表示定时器的触点,但在CS1G中只能用Txxxxx表示。
   又如:CNT指令,在CPM1A中就用CNTxxxxx表示计数器的触点,但在CS1G中只能用Cxxxxx表示。
   请问:还有哪些指令不一样?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两个机器差别实在太大了,一个是微型机,一个是大型机。简直就是拿月亮比地球啊?你让我们怎么给你解释?你还是自己到OMRON技术服务网站上去查编程手册吧。

网友B:
买本书,教OMRON的基本都是CPM1A/CPM2A,也有教C200H的,指令系统挺全面,

楼主:
我有CPM1A的教材,但没有PLC硬件,只想用cx-simulator对我编写的程序进行仿真,验证一下正确与否,由于是初学者,只想知道一些常用指令,麻烦哪位大侠给贴几条CS1G与CPM1A不同的常用指令上来。谢谢!

网友C:
学校一般都有实验室,不要学的太死,CPM1A的指令CS1基本都有,不要局限TIM****与T*****的差别.

楼主:
如果我还在学校、有PLC实验室的话,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
我现在是没有PLC硬件,想用模拟软件进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