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2):
我们知道PWM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相对变频器来说造价低,我想请教一下,它的稳定性如何,还有它的接囗电路是不是很难设计,它和PLC是不是能够实现通信,怎样设置

网友A:
你会单片机?不会PLC?否则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还有变频控制和PWM控制,他们的区别看来你也真得不知道。这不是造价问题,而是功能、性质问题。

PWM和变频控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控制脉冲性质的信号;他们的区别时,PWM控制脉冲的占空比(即脉冲的占空比调节),频率控制则是控制脉冲的频率(即脉冲的频率调节)。这与贵贱有什么关系,而与用途有关。还有单片机既可以PWM也可以变频控制呀。另外PWM也不一定只有单片机才能实现,纯硬件也可、PLC也可。

单片机与PLC的通讯最简单的是搞USS串口协议通讯。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连一些基本概念都没有。单片机、PLC、变频器你随便看入门一个就不会这么问了。关于PWM,在变频器中,控制IGBT一般也用PWM,或SPWM,这个信号就是单片机或DSP发出的。总之还是多看看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