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的怪现象?

楼主(2005-01-12):
我厂有一条生产线,今日发现机体的两部位A、B之间有电压差(用直流档量有8VDC,用交流档量有3VAC),其中B已接地。
   奇怪的是,将该生产线总电源断开,此两部位之间仍有上述电压差?
   难道是零点飘移(断开总电源时,零线未断开)?但为什么量出的电压直流比交流高?
   解决的办法是:将部位A与B一起接地后。但上述问题困扰着我,请大虾们帮着分析原因?

网友A:
现象并不奇怪,现场经常会出现此现象。至于原因,还是在现场找、在现场解释。总之,一个大的物体(包括导电体),两点的电位存在电位差不新鲜。说明这个岛体本身存在电场,而且接地不良。或者说这个导电体的导电率低,在电场的作用下,出现两点间的电位差。尤其是高频的“无线电信号”通过一个导体,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关于交流电位差和直流电位差,这更不新鲜,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电场里,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是混在一起的,就一个复杂的电势信号中,交流分量与直流份量都存在,是一个交直流合成信号。即使一个整流以后的直流电压,也存在交流分量,只是根据整流滤波水平不同,交流分量的大小有区别罢了。

网友B(2005-02-16):
测量的表计可能也有关系的

网友C:
人身体没有接通电源,你用万用表量量看,不也是有电压的嘛,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