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5-01-12):
氧化锌避雷器有没有使用年限,如有,在那个规定中

网友A:
任何东西都有使用年限的
至于规定年限,那你应该去问厂家

网友B:
这个规定我倒是没有见过

网友C:
好象是三年进行一次预防实验,,至于使用年限,,,,,,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D:
你说的是高压的吗?
只要直流泄露不超过要求,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有放电计数器的话,超过它的放电次数的话,即使直流泄露不超过要求,最好也要把它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