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2):
热继电器放在Y接触器下面,和放在三角形接法时的接触器下面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考虑工作时散热问题

网友B:
Y接法接触器下面电流小,
整定电流小,好象Y型接触器下面不需要接热继电器。

三角型接法下面才是工作电流。

一般的Y型接触器可比三角型接触器小一个规格。

网友C:
浪费,Y是星尾,在起动时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要热继干什么?

网友D:
电机一般是角接运行,热继接到角接下才能保护运行中的电机。

网友E:
下岗工人!给一碗饭吃吧!

网友F:
本人以为都无所谓,因为热继所保护的对象是电机,且整定值是电动机的1.25倍,通常情况无论是在星或角下,都不会超过这个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人以为都无所谓,因为热继所保护的对象是电机,且整定值是电动机的1.25倍,通常情况无论是在星或角下,都不会超过这个值的。
进入角运行状态后,热继电器已经被甩开,还怎么保护电机?

网友H:
没那个必要啊
电机运行的时候,不管是Y还是角。它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过热的现象发生的
加上热继有什么用处吗?不是很重要的设备建议还是不要加好了
浪费材料不说
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热继还来不及反应就冒烟了
呵呵
说得有点悬哈
不过我接触到的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I:
哈哈!同意3楼的看法!
网络里最棒的影视下载、聊天休闲论坛:
www.52play.com
同龄人论坛欢迎你的光临!

网友J:
支持3楼意见

网友K:
我想还是用吧
有时候可能负荷会突然加大或高电压冲击

网友L:
电机一般是角接运行,热继接到角接下才能保护运行中的电机

网友M:
安装的位置没有关系,只要记得电机进线或出线先经过热继电器再接到三角和星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N:
还是放在进线前或KM后好!

网友O(2005-02-14):
热继电器主要是防止缺相和过载引起电机过热烧坏的,一般应使三相电流都先经过热继电器然后再进线圈。

网友P:
热继电器的保护是很有必要的。每种保护继电器的功能是有差别的,热继电器主要针对电机长期处于过载状态而设的,一般调整在额定电流的1.3In左右。至于有的电机处于过载状态坏了,热继电器却没动作,有两个原因,一是热继电器的工作点调整不对,二是热继电器的质量差。我所接触到的热继电器以日本的日立热保护继电器工作最为可靠,能可靠保护,当然,我很难过,我还不知道我们中国哪一家的热保护继电器能可靠工作,诸位如果有这方面的信息,不妨提供,因为毕竟国产的价格便宜,而且我本人可是主张尽可能使用CHINA制造的。

网友Q:
热继电器应在电源主回路,才能起到保护.咋会在Y回路 呢

网友Q:
它应在电源主回路才能起到保护,因为它也要保护正常运转的电动机.咋会在Y回路呢

网友R:
引用 楼主:
热继电器放在Y接触器下面,和放在三角形接法时的接触器下面有什么不同?
谢谢:)
一般星点接触器下端都是直接用导线封死的。热继电器放在这里会无形中增加装配的麻烦,同时,电机在角运行状态时星点接触器是断开的,这将无法检测到电流,热继电器会失去保护作用。
             三角接触器在电机启动时不工作,将热继电器放在这里会无法保护启动中的电机。
             正确的接法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下,这样无论启动还是运行都可以保护电机。并且这里的电流是比较小的,为总电流的0.707。可以选择较小的热继电器,比较经济。

网友S(2005-03-18):
电机启动是三角型的吗,我还见过小日本的接法。想知道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电机启动是三角型的吗,我还见过小日本的接法。想知道吗/
楼上的,说说看,是用两个接触器来完成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U:
一般接在电机的上端.

网友V: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很大,当电动机启动时,热继电器会不会动作?为什么?

网友W:
同意楼上兄弟的观点

网友X:
肯定加在角下的,这样才能起保护过载作用.不过话说回来了Y下怎么加啊Y起动后马上就转入角运行了.Y上的接触器是小一号的,下面的三相是短接的.(三相绕组尾端相连的)

网友X:
21楼说的对加在主接触器上的.

网友X: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很大,当电动机启动时,热继电器会不会动作?为什么?

电机启动电流是很大,但是为什么热继电器设定电流一般1.25倍.原因就是启动的时间只是几秒的事!热继电器这几秒是不会动作的.如果是电机短路总开关会保护又或电机运行不正常而你设定值正确的话热继电器会发热跳脱.

网友Y:
Y接法接触器下面电流小,角型的电流大,所以要注意整定值
整定电流大小这不用说,你一定要考虑好你的FR是三相还是两相,因为Y接法时缺相会使未断的两相电流升高,而这时一个两相的FR就可以了如果是角型时,断一相另两相中只有一相的电流升高如果两相FR刚好升高的一相未接入你说是否会烧毁电机.

网友Z:
接在主接触器上有道理.但有银子多加几个也行
至于没反应就冒烟那就是质量问题了,另外关于小日本的东西,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AA:
我想位置问题应该不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行吧,各位大侠若知道有其关系,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B(2005-04-19):
老的星角启动电路图都有问题,不能做到全面保护,现在又新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