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05-01-13):
S7-200,CPU224连接TD200,已知TD200地址为1,CPU地址2,参数块地址为0,HSA为31,G UF为10,波特率为19.2 请教怎样设置通讯设置使电脑与PLC通讯和编程?    E-MALL:CAN5592880@163.NET

网友A:
1,TD200保持它的初始设置。2,走ppi协议,可以。3,224只有一个口,只能并用。4,只能有线方式。5,还需要其他设置吗???你先熟悉相关软件再说,问一句,上下的软件你都有了吗??

网友B:
可能是相关支持软件没有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