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3安装出错:ERROR:1324?

楼主(2005-01-13):
RU

楼主:
好啦,先装V52,再装V53就OK了!

网友A:
把操作系统的系统语言默认值改为英语即可

网友B:
v53不能单独装?

楼主:
按2楼说的应该可以单独装,但我安装时没装上,可能是我哪里没设对。后来我先装V5.2,再装V5.3就好了。

网友C(2005-09-04):
我也是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做哦

网友D:
将区域语言改为英语,2000上安装将默认语言也要改为英语,xp上安装还要将高级页面中的语言改成英语,安装完后改回即可。5.3安装不需要先安装5.2的,另外,家庭版的xp不支持5.3,必须用专业版的xp

网友E(2005-12-13):
w2000不能安装,怎么解决.

网友E:
装中文的V5.3显示,WIN2000不可以,我又不想换系统,该怎么办呢?请高手指点一下.